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08-09):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保在三菱触摸屏里实现自动跳页.假设我要设置一个计数到达报警画面,专门做一个提示页,在计数没有到的时候是在其它控制页面里.如果计数一到就自动跳出报警画面.请问要实现的话.是在PLC里还是触摸屏里设置.如何设置.盼复!FX1NMT F9300-GOT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PLC里编程实现吧!

网友A:
在GOT触摸屏的系统环境中,单击画面切换,指定切换元件(如d0、d1、d4),假设你做的专门提示画面编号为2且不属于基本画面;计时器为t1,则
LD T1
MOV K2 D1
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现在用的电脑上没有三菱的编程软件,只能先跟你这样说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啦.我试试看.

楼主:
太谢谢你了.我已经搞懂了.再次感谢!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自动跳页是不是最多只能设三个.

网友A:
不是!可以设很多,只要你的GOT 里能装的下那么多画面!
只要把相应的画面编号写入切换元件!之所以有三个切换元件是因为画面的有三种类型!

楼主(2007-10-06):
我试过之后还是有点问题. 它跳是要跳,不过跳过去页面的乱的.什么时候我把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帮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