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CP HAKKO触摸屏画面传输线 V6-CP制作

楼主(2007-08-09):
各位大哥,有会的教一下小弟,由于我们用力控组态软件在控制室监控现场,需要用到V6-CP传输线,要40-50米 但市面上只有3米的V6-CP卖,想自己做一条,但没有接线图啊,小弟不会接,有会的师傅教一下小弟 HAKKO触摸屏画面传输线 V6-CP制作

网友A:
你可以用以太网通讯,我们就是用这个用的,效果还不错,你可以试一下,网线是通用的

网友B:
你可以用以太网通讯,效果还不错,你可以试一下,网线是通用的

楼主(2008-01-11):
会接了,谢谢了

楼主:
距离不能太远了

网友C:
是不是用电脑的网线真接将电脑与HAKKO的网线插口联接就可以了呢,谢谢!

网友D(2009-11-30):
距离太远,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