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教一个指令

楼主(2007-08-09):
我是PLC的初学者(很菜的。自学),记得以前有看到一个指令。它的作用是单按钮控制三四个运作。好像是××× ××××K1 ××× ×××K2。。。。。当时在仿真软件里面有试过。现在有一程序需要那个指令来做。一时又想不起来了。请问一下哪位高手能指点指点。帮帮小弟!

网友A:
讲具体一点,怎样作四个动作

网友B:
具体点啊
要不给出来也不一定对你哟用啊

网友C:
ni zhe yang shuo shuiye bu mingbai

楼主:
假设有四个灯嘛一个按钮.按第一次灯1亮,按第二次灯2亮,按第三次灯3亮........按第五次一个不亮.

网友D:
可以用计数器试试,判断计数器数的数值。到五后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E:
你说的一点都不明白,我向你可用位移指令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F:
差不多这样吧

楼主:
是八楼那样的。谢谢。

网友G(2007-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