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出现间隔随机停机。原因?

楼主(2007-08-10):
机器出现间隔随机停机。原因?
在调试过程中。出现偶然停机几分中恢复正常。
老工程师说可能程序太大了。。有太多的辅助继电器是不用的。。
让扫描时间拖太长。。说也只是可能。。
具体情况要看到时候再说。。
他人不在。。机器急?
改不好。。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问题吧,让PLC不能正常工作,程序太大扫描周期也不会到离谱的地步。
是什么设备上的?PLC的配置是什么?有没有用到模拟量模拟之类的?
停机是怎样个停机法?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能否把情况说的再具体点!!

网友C:
原因有好多,但一般不会是程序长死机的。

网友D:
PLC在运行过程中因扫描原因停机的情况很少,一般都是控制或者干扰问题
但由于你的叙述不详细
无法得到详细的解决结果``
如要具体,请把现象具体化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E(2009-03-09):
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F:
以前我的一套西门子的3152DP也试过这样,后我发现是从高速计数模块引入干扰造成CPU不定时重启,最后把信号线重新走线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