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07-08-10):
我装了GT仿真软件但在仿真GX(版本8.3)程序时出现出错对话框:引用工程数据OS的主版本不一致.基本OS:Ver.03.00,工程数据:Ver.02.04,请安装与OS相同版本的工程数据.请高手指点!!!TKS!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请大虾门指点下!!!

网友B:
这是因为GT Designer2的版本太低,与模拟软件的OS不兼容引起的,安装这两个软件就没问题啦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2-C V2.33 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C V2.33

网友B:
网站首页就有下载的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C:
可能是版本问题 重新下了安装看

网友D:
没错,换高版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