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fx2n的问题

楼主(2007-08-10):
用在温度偏高的环境下。会不会有失控的情况?我遇到过好几次。断电无效。。把状态设置到stop 然后重新 run 可以恢复正常,间隔时间不一定。

楼主:
恩恩。。照规矩 沙发自己坐

网友A:
应该有可能,不过现场是不是还可能存在别的干扰源呢?比如说变频器。

楼主:
是有的。可能干扰也严重了点,

网友B:
一般最好不要超过PLC的正常使用环境温度,CPU由于温度高了以后有可能产生扫描错误
但只要STOP刷新一下,再打到RUN 状态,,要是CPU没坏的话,一般还能正常运行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C:
温度过高应该也会有影响

网友D:
土办法,如果是过热引起,在PLC 旁边装一个散热用的风扇

网友E:
可以把PLC放在笔记本散热器上

网友F(2007-09-22):
应该是CAD温度过高会有影响

网友G: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