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连不上PLC啊?

楼主(2007-08-10):
我买了一个usb转232的线.和fx 1n的plc相连.画面出百分之零.就出通信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usb转232的线,从232到422又用什么线?

楼主:
模块是FX1n的.
通过got 编程口连接用的是USB转rs232的转接线..

网友B:
和FX1N的PLC联接,USB转232+SC-09,用这两条电缆就行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两根.可是连不上.一连画面出百分之零.就不动了.然后出通讯错误.

网友C:
你的USB转232装了驱动没有啊?
我买来装过,第一次买了一个60多块钱的.装驱动后也通讯不上,后来重新买了一个带芯片的USB转232,总共85元,装好驱动后,直接连接SC-09,就可以通讯了,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保证在没连接USB前能和PLC通信的话,那绝对是USB的问题
不管是FX系列的那种机型,就是A系列的也是这样连接,只是A系列的不要圆头的那一节,都是能通讯上的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D:
支持楼上 就算找到合适的USB转换线来传FX1N,但遇到别的品牌的PLC或人机等相关产品也不一定就行!

楼主:
现在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太少了.我就不带.

网友E:
检查COM口

网友F:
试试更改端口设置!!

网友G:
检查电脑的COM口

楼主:
用的是名牌的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H:
推荐使用PC-RS232串口卡,俺用的相当地好!

网友I:
同意5楼观点

网友J:
是不是plc电源没接

网友K:
是啊现在带串口的机就要绝种了各位兄弟还是试着改革吧!!!!

网友L(2008-09-17):
USB转232就是不稳定,我也为这事烦呢

网友M:
USB转串口好象麻烦挺多呢.是卡好呢?还是线好呢?

网友N:
转换器不好用

网友O:
检查COM口和驱动程序吧
相信自我!

网友P:
DELL D630,买来做工程不错,几月前我买才6300,现在好像已经在6000下了,你真要买电脑做工控的话我建意买这个.
如果手上有电脑但没串口的朋友,你最好别用USB-232的转接线,这玩意十分不稳定,花上个100块买张PCMK卡转出个串口来,这东西稳定多了,一般电脑都会有这个接口的.不过最近新出的电脑好像大多都取消了这个接口,所以现在买电脑时要小心,最好看清楚再买.HP今年出的所有电脑都不能用PCMK卡,大家小心别买错了

网友Q:
买错了也没关系,现在的笔记本带PCMK卡接口的也少了,带Express Card接口的比较多,现在有Express Card转串口卡,买错了的朋友可以考虑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