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GOT-BWD-C的触摸屏怎么保存程序???

楼主(2007-08-10):
F930GOT-BWD-C的触摸屏怎么保存程序???请给详细讲一下.谢谢了.
新手请多帮助!

网友A:
请问一下是往哪里保存。如果是电脑的话一般每个文件都要一个文件夹。我用的那软件就是那样。文件名也改不了。只能改文件夹的名。回答得不晓得对不对。我也是新手来的、

楼主:
谢谢.我也是新手.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B(2007-12-01):
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C:
F930GOT-BWD-C的触摸屏怎么保存程序
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