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1):
我想用三菱FX2N内部的高速计数器,以下那种编码器可以使用
欧姆龙E6A2编码器
☆Φ25的小型经济型。
☆低、中分辨率型。
☆电压:5-12V或12-24V。
☆输出信号:A相
☆输出形式:集电极、电压

欧姆龙E6B2编码器
☆ 外型尺寸:Ф40*30。
☆轴径:Ф6/D型切口。
☆脉冲数:60P/R-2000P/R。
☆电压:5-12V或12-24V。
☆输出信号:A相.B相.Z相。
☆输出形式:集电极、电压、长线驱动

欧姆龙E6C2编码器
☆Φ50通用型,
☆低、中分辨率型
☆保护结构IP64f(防滴、防油);
☆NPN,PNP输出、行驱动输出;
☆增强耐轴负垂性能

网友A(2007-11-07):
12-24V PLC是用24V做信号的!

网友B:
我用过E6C2-CWZ6C
供电电压DC5~24V,引线长2米,好用.

网友C:
都可以使用,就算工作电压不是24V的也没关系,只需共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