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跳转.循环。

楼主(2007-08-11):
各位高手。小弟初学。现请教两个问题。一是跳转。二是循环。望各位高手指教。
假如从某一个程序步跳转到上一步。或者是要循环100次。比如从200步跳转到第50步或循环。[NEXT]和C1 K32767又这么安排呢?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
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以后遇见一定请你们喝茶。

网友A:
跳转直接用CJ PXXXX,然后在你要跳到的前面写PXXX(XXX为数字,从0到63)
而循环是在循环开始前用FOR KXXX(X为数字,你要循环多少次)然后在结束的地方写NEXT
不需要用计数器C的

网友B:
簡單舉個例子
RST Z1 → 先將變數Z1歸0
FOR k100 → 設定執行100次
XXXXXZ1 → 執行你的動作點位,看你的設計需求
INCP Z1 → 執行一次Z1自動加1
NEXT → 重新執行下一迴路,直到100次才會結束
說錯別罵我喔!

网友C:
呵呵,正好我也在找相关的资料,谢谢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