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气动问题

楼主(2007-08-11):
我们生产的一种设备上面一共有十二个电磁阀。有十个装要一块汇流板上。以前也是这样装的。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各别的电磁阀不该有气输出的时候可气管里有少量的气出来。好像是消声器那里的气把电磁阀的A或B冲开了一样。请问这应该是汇流板的安装问题还是电磁(SMC)的质量有问题。有个动作是很重要的就是吹气。本来是等前面的动作完了才吹,可就在别的电磁阀动作的时候就有少量的气出来。

网友A:
漏气的那个换个新的试试。消声器要干净不堵。

网友B:
应该是电磁阀的问题。

网友C:
路过学习一下
楼上的对气动很熟悉吧

楼主(2007-09-22):
我们用的都是SMC全新的电磁阀,其实应该不是一个在漏气而是十二个的动作都不是同时的.有的没动作的时候B端是应该没有气输出的.现在的情况的那一个电磁阀在还没有得到指令就有稍微的气流出.

网友D:
把漏气的接头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E:
更换密封圈试试。加润滑油。再不好就换新的电磁阀。

网友F:
那么多的电磁阀,是不是有时候有的没有用上?如是,没有用到的电磁阀的进气和出气口要单独堵住,以免产生“回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那么多的电磁阀,是不是有时候有的没有用上?如是,没有用到的电磁阀的进气和出气口要单独堵住,以免产生“回路”。
抱歉!刚回复有误,是将两个出气口分别单独堵住,因为装在汇流板的电磁阀的进气口是没法单独地堵住的。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的,会不会是电磁阀里面的o型圈用长时间被磨损了,要更换呢?

楼主:
我用的是全新的5120电磁阀,两台新机都出现了那种情况.

网友H:
不要过分相信新电磁阀,一样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