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2N-2AD读数不稳定

楼主(2007-08-12):
FX2N-2AD读数不稳定,用了屏蔽,还是不行。我是用外接的开关电源给传感器和模块供电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稳定请大家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是什么原因讲一下好吗?
大家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B:
是什么原因讲一下好吗?
三菱

网友C:
外围干扰问题,查查外围

网友D:
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呀

网友E:
不用开关电源,改用变压器那种稳压电源,应该好一些。屏蔽接地。

网友F:
用一个0~0.46PF的电容过滤

网友G:
哦,FX2N-2AD是什么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哦,FX2N-2AD是什么东西?
A->D转换模块,
模拟量输入,数字值输出

网友H(2007-10-11):
是什么原因讲一下好吗

网友I:
FX2N-2AD是什么东西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