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下载程序用开机吗?

楼主(2007-08-12):
我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
想备份程序.用开机吗?

网友A:
想要从PLC上传或是下载程序当然必须给PLC供电了,要不通讯不上的。

网友B:
当然要开机啦!没电怎么下载啊!

网友C:
我想你的意思是问那个小开关是不是要拨到运行这个意思是吗?
要下载和上传程序
1。PLC的电源要连接并供电
2。一般的运行开关拨到STOP位置,当然在RUN位置也不是说不可以,只是操作会烦琐点。

网友D:
只要与PLC通电就行了呀,不要打开运行,

网友E:
PLC通电就行了,大机器不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