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LC中没有程序.在读取时出什么???

楼主(2007-08-12):
三菱FX1n的PLC在如果里面没有程序出什么??有密码时出什么?

网友A:
如果没有程序的话,软件照样执行上传,但是最后会提示程序内找不到END指令,然后会在程序中自行加入END指令。上传完毕后打开程序只会看到一个END指令。
如果有密码,在上传的时候就会提示你输入密码了。密码不对是上传不了的。

网友B(2007-10-18):
二楼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C(2007-12-07):
二楼说的对

网友D:
你试一下不就得了,,,
二楼讲的极是。

网友E:
如果没有程序的话,软件照样执行上传,但是最后会提示程序内找不到END指令,然后会在程序中自行加入END指令。上传完毕后打开程序只会看到一个END指令。
如果有密码,在上传的时候就会提示你输入密码了。密码不对是上传不了的。或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