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7-08-13):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电机是用东芝变频器VF-S11 3PH-200/240V 2.2KW控制,使用时间长了,变频器会显示变频器调速器型号错误!更换新的变频器又可以使用!可是过一两个月后又会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A:
估计电机有问题,先仔细测量电机绝缘性能,再对变频器进行自学习.

楼主:
试过将变频器设置重新更新,还是不行!

楼主:
会不会是电机绕组电阻不平衡,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使变频器故障!

网友B:
是你变频器的设置和电机的型号有冲突吧,请查电机的型号和一些技术参数后再对变频器参数进行修改!!!

网友C:
电源部分也要注意,不稳定也会出现一些报错,机率略少,但我遇过

网友C:
电机运行环境是否跟实际环境相符,这也会影响电机及INV的故障率

楼主:
相同的设备有三台!只有一台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