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通讯电缆

楼主(2007-08-14):
我刚接触PLC,我们单位的一台PLC控制的掘进机,触摸屏损坏,厂家来人连同PLC一起更换了,我拿旧PLC学习,但用机器上换下的电缆无法与电脑通讯,请问,PLC与触摸屏以及PLC与电脑使用的通讯电缆相同吗?

网友A:
不相同的,你的是什么plc

楼主:
FX2N-32

网友B:
不同的屏和不同的PLC的通讯电缆是不用的。要看你那是什么牌子的PLC和什么触摸屏。
FX2N-32是三菱的,用SC-09的就可和电脑通讯。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但是触摸屏的软件很关键,你先看看你的触摸屏的型号是什么?然后再下载什么软件.不然你是无法修改触摸屏里的单元框和数字通道等东西,最主要触摸屏里要没有密码保护!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网友D:
根据PLC的型号和触摸屏的型号查一下手册,数据线可以自己做吗,买几个头几款钱。我都自己做,一样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据PLC的型号和触摸屏的型号查一下手册,数据线可以自己做吗,...。
手册在哪有...有关于国产嘉华的吗???
找到能发分给我吗!
邮箱:cqychs@163.com

网友F:
对 去找通讯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