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07-08-15):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FX2N PLC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突然显示CPU故障。将输入点拆除,P+,P-拆除还是不行。最后将PLC程序从新输入,显示正常。但试机时缺动作,可能是丢程序了。最后管厂家要程序输入就好了。我不明白PLC正常运行怎么会故障并且还丢程序。请帮忙分析一下,先谢了

网友A:
电池有没有显示报警,220电压稳定吗,装低通滤波器了吗,附近有没有强磁场,烧电焊搭铁线不能经过电柜附近,如果PLC装有容量扩充卡运行中不能拔或有太大的震动。厂家是否在程序中做了手脚。“最后将PLC程序从新输入,显示正常。但试机时缺动作,可能是丢程序了”。输程序前先清除PLC内存,再输程序。
以上参考。

网友B:
补充一下,有没有可能设备制造商在程序上动手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