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7):
请高手多多指点!急用!

网友A:
能否多提供点具体信息,比如什么型号的伺服,什么型号的PLC。楼主想怎么用,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还是转矩模式?

网上说不清楚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问问:010-65188830

PS:这个是北京三菱办事处的

楼主:
PLC是FX3U-64MT/E8-A
伺服电机是 HF-KP73
通过伺服放大器MR-J3-704

楼主:
应该是位置控制:位置控制模式一般是通过外部输入的脉冲的频率
来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通过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也有
些伺服可以通过通讯方式直接对速度和位移进行赋值。由于位置模
式可以对速度和位置都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一般应用于定位装置。

网友A:
FX3U带内置的定位功能,楼主伺服应该是MR-J3-70A。
手册应该有接线图,接线方式选择脉冲+方向。FXPLC的脉冲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从PLC Y0~Y2中选一个做脉冲输出信号,Y4~Y7选一个做方向输出。
如果楼主选用的的是DOG原点回归方式的话,另外还要接一个清零信号(Y4~Y7),原点回归的时候要用到。PLC输入需要接DOG信号(原点回归的近点狗),伺服的零信号。
剩下的线SON可以接PLC也可接外部开关,EMG、LSP、LSR必须接,PC等就看楼主的工艺要求了。
具体可以参考J3伺服手册和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网友A:
PS:楼主FXPLC后面那个E8-A是什么意思?样本上找不到这东西啊

网友B:
应该是ES-A    ,如果用绝对定位的话,还需要一个MR-J3BAT ,J3 手册上都有接线方法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写错型号了,PLC是FX3U-64MT/Es-A
伺服电机是 HF-KP73
通过伺服放大器MR-J3-70s

网友A:
如果ABS定位的话,接线还要多两根ABS位置通信线。具体请参照J3手册。

网友C(2007-12-17):
  咱不懂,需加倍努力。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四楼讲的不错.

网友E(2009-06-15):
有直接的连线啊

网友F(2010-08-10):
看看说明书上边都有的

网友G:
没错,是这样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