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有哪位大哥能帮我写个控制变频器的三菱FX1S的PLC程序

楼主(2007-08-17):
能帮我写一程序吗?
FX1S的PLC,FR -E540的变频器,用电流控制0-10mA,使其固定频率为20Hz运行
谢了!

网友A:
固定频率运行,为什么不选择开关量控制RM或RH通断,这样PLC都不用了。

网友B:
你要控什麽机械

网友C(2007-10-24):
偶这里有PLC模块DA转换后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D:
你想表达的意思我不了解!如果PLC控制变频器的话,用模块DA转换再输出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

楼主(2010-01-24):
就是在PLC里编程后用用D/A模块去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