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8):
我想通过触摸屏任意设定定时时间,不知可不可以做得到?要这样的话梯形图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肯定可以啊,想定多久就定多久

楼主:
请问该怎么设的?编译梯形图时定时器好像一定要填K为多久才能编译成功。既然填了K的具体值,那又怎么通过触模屏设置定时时间呢?能否举个简单的梯形图例子来看一下呢?谢谢!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B: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PLC)做不到

网友C:
可以加入群33080010,共享里有实例。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入群33080010,共享里有实例。

谢谢!加了,不过好像在共享里边找不到~

网友D:
用人机指定个D的地址,然后定时器使用Tx  Dxxxx模式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人机指定个D的地址,然后定时器使用Tx  Dxxxx模式就可以了啊

哦,原来如此,懂了。谢谢!

网友D:
这个不知道啊,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修啊?
自己做的话,你按纽的地址,寄存器地址等有没有设?
修的话,有没有可能是被密码保护的。。。

网友E:
可以用加一指令和减一指令来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