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8):
三洋空调BPW-V452/252GHE8故障代码
E1。E2。E3内机电脑板与面板通信故障
E4。E5室外异常
E6。E7室内异常
F1。F7室内管温电阻异常
F4  室外热交电阻异常
F6  室外C1异常
F7  室外C2异常
F8室外环温电阻异常
H1压机超负荷
H2压机卡死
H3压机过流
P1内风机保护
P2外风机保护
P3压机过热
P4高压开关动作
P5相序错

春兰KFR-140LW故障代吗
E1通信异常
E2压机过流保护
E3电压异常
E4系统压力过高
E5室外温度过低
E6室内热交换器结冻

楼主:
星彩(26A、32A、36A、43A系列)、星光(23、26、32I1、I2系列)、22Y系列

工作灯 定时灯 化霜灯 LED状态
☆ × ☆ 四次电流保护5HZ
☆ × × 风机速度失控5HZ
☆ ☆ ☆ 过零检测出错0.1HZ
☆ ☆ ○ 主芯片和计算机通信不上5HZ
× × ☆ 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5HZ
× ☆ ×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5HZ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5HZ
○ ○ ○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亮)      ☆(闪)        ×(灭)

(故障判断时,只用以上所列的三个灯判断,不去判断其它灯的状态)

作者:陈伟东 2004-8-8 15:09:00)

清静星26、33C1系列

代码      内容

P0 连续4次电流保护
P1 室内风机速度失控
P2 室内板与开关板2分钟通信不上
P3 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P4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P5 室内风机温度保险丝断开
P6 过零检测故障
P7 机型选择错误

星彩(26A、32A、36A、43A系列)、星光(23、26、32I1、I2系列)、22Y系列

工作灯 定时灯 化霜灯 LED状态
☆ × ☆ 四次电流保护5HZ
☆ × × 风机速度失控5HZ
☆ ☆ ☆ 过零检测出错0.1HZ
☆ ☆ ○ 主芯片和计算机通信不上5HZ
× × ☆ 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5HZ
× ☆ ×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5HZ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5HZ
○ ○ ○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亮)      ☆(闪)        ×(灭)

(故障判断时,只用以上所列的三个灯判断,不去判断其它灯的状态)

松下CS-G120KC故障代码表

H11:内外机通讯异常

H14:内机环境感温头异常

H15:外压机温度异常

H16:外机CT断线异常

H19:内风机停止异常

H23:内机盘管感温头异常[关机可退出]

H27:外环境温度异常[关机可退出]

H28:外机盘管感温头异常[关机可退出]

H98:内机高压过升保护

H99:内机盘管冻结保护

F11:冷暖切换异常

F91:制冷循环异常

F96:外机模块温度过高

F97:压机温度过高

F98:整机电流过大

F99:DC峰值动作异常

楼主:
三星空调故障代码
显示    原        因 对          策
E1            室内感温包短路 室内感温包开路 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  更换感温包
E2 门电机缺陷 门传感器缺陷 连接线接触不良 装配不良 更换门电机 更换传感器 更换连接线 排除结构干涉
E4 格栅电机缺陷 限位开关缺陷 连接线接触不良 装配不良 更换格栅电机 更换限位开关 更换连接线 排除结构干涉
E5 室内管温包开路 室内管温包短路 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 更换管温包
E6 化霜管温包开路 化霜管温包短路 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  更换化霜管温包
E7 电加热器温度传感器开路 电加热器温度传感器短路 PCB检测 更换温度传感器
E0 电加热器超高温 室内电机堵转 室内电机损坏 检测高温传感器 消除室内电机堵转的因素 更换室内电机

乐声KF-28GW/BP故障代码

乐声KF-28GW/BP故障代码
H11  室内外通信异常          H14    室内进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H15    室外压缩机温度传感器异常      H16      室外CT断线异常      H19室内风扇马达停止异常      H23室内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H27      外气 温度传感器异常      H28        室外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H98        室内高压过升保护        H99        室内热交换器冻结保护
F11      冷暖切换异常
F91      制冷循环异常
F96      室外晶体管模件温度过升保护
F97      压缩机温度过升保护
F98      总体电流保护
F99      DC峰值动作异常

AUX空调故障代码
KFR-45LW/TBP型变频机故障显示
室内机显示:
故障11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12              室内热交换器管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13              室内热交换器结冰保护
故障14              室内热交换器过热保护
故障15              室内通讯故障
故障16                室内电源瞬时停电
故障17                室内过电流保护
室外机故障显示:
故障21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22                室外热交换器管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23                室外压缩机排气口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24                无负载
故障26                室外过热电流保护
故障28                  室外电压异常
故障29                  室外电源瞬时停电
故障2A                  室外制冷过负荷保护
故障2B                  室外除霜显示
故障2C                  IPM模块故障
故障2D                  室外E2数据错误
再次同时按住:小时 分钟键2秒后 蜂鸣器响一声,恢复显示温度

楼主:
华宝桂机“-5”故障代码检修

  一台“华宝”R7.33WB型空调机组制热运行时,启动后正常运行5分钟便自动停机,控制面板显
示屏显示故障代码“-5”。停机后重新启动空调机又能正常工作,但运行5分钟后又自动停机,控
制面板仍然显示“-5”的故障代码。

  由于不了解故障代码“-5”含义,因此只能对空调机进行全面检查。检查时发现两个情况,一
是空调室内风机运行时有轻微的异响,选择改变风量的几个挡位时,风机排风量没有多大的变化;
二是室内机蒸发器上供回液管的温度在机组工作时上升异常地快。由此判断故障可能发生在室内机
风机上。

  拆下室内机面板,用手转动更机叶轮很灵活,但接触电机表明温度烫手。更换新的风机电机
后,通电试机故障消除。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空调自动停机的原因是在制热运行时,室内风机不能将蒸发器产生的热
量全部带走,空调冷凝效果不好,导致室外机内的压缩机排气压力上升,最终引起高压开关保护动
作,空调机便自动停机。可见控制面板上显示“-5”的故障代码的含义是高压超保护

老华宝空调的代码大全:

-1:电路板问题

-2:蒸发器过热

-3:除霜电路问题

-4:压力保护电路问题

-5:压力保护

-6:电路板问题

-7:信号线

-9:传感线

以上仅限RF-73-12L系列

华宝新款:(限RF-50-71-120)

E1:相序不正确

E2:三相缺相

E3:内外机器芯片通信不正常

E4:室温感温头故障

E5:内机管温感温头故障

E6:外机管温感温头故障

E8:三相压机过热或相关继电器故障

P1:制冷过压保护

P2:制冷过冷保护

P3:制热过热保护

P4:内机管温感温头故障

P5:外机管温感温头故障

楼主:
乐华KFR-28AYB、KFR-32EYB故障代码
乐华KFR-28AYB、KFR-32EYB故障代码

1#:室温传感器故障
2#:室内管温传感器故障
3#:室内过热保护
4#:室内过冷保护
5#:复位
6#:通信
7#:风机
8#:瞬时停电

小天鹅联体UMX系列中央空调器故障代码
小天鹅联体UMX系列中央空调器故障代码

E15:排水泵的浮置开关已起动
E16:风向板未开(如果风向板在30s内未转向)
E17:可选故障
E20:室内温控器1(Th1)打开
E21:室内热交换机温控器1(Th2)打开
E22:室内热交换机浊控器2(Th3)打开
E25:室内机DIP地址重复

天鹅联体UMX系列中央空调器故障代码

E26:无法实现室内机和遥控器的传输
E26:无法实现室内机电路板和遥控器的传输
E27:室内机-室外机传输错误
E27:无法实现室内机电路板-室外机电路板的传输(接头不好)
E27:室外机地址重复
E27:无法实现室风机电路板-室外机电路板的传输,室内机/室外机的连接电缆(破线)
E27:主电源(逆相接续)
E27:过电流保护
E30:室内机的总功率低于最小值或大于最大值。允许范围50%~135%。系统错误
E30:室外机功率设定出错
E31:高压端压力超过2.78MPa
E31:低压端压力低于0MPa的时间大于10min持续时,冷媒泄漏或管道堵塞

小天鹅联体UMX系列中央空调器故障代码
小天鹅联体UMX系列中央空调器故障代码

E32:变频器保护(破线)
E32:变频器保护(过电压)
E32:变频器保护(欠电压)
E32:变频器保护(IPM保护)
E32:变频器保护(电流传感异常)
E32:过电流保护(变频器压缩机)
E32:排放温度偏高(变频器处)
E32:变频器-室外机传输出错
E40:室外机温控器(Th1)打开
E40:室外机热交换器入口温控器(Th2)打开
E40:室外机热交换器出口温控器(Th3)打开
E40:室外机恒速压缩机排放温控器(Th11)打开
E40:室外机变频器排放温控器(Th19)打开
E41:输出传感器(SEN1)和高压侧,接头(CN12-1棕色)开放
E41:输出传感器(SEN2)和高压侧,接头(CN12-5橙黄色)开放
E42:电流检侧传感器(CT,B1),(恒速压缩机1)
E42:电流检侧传感器(CT,BINV),(换流器压缩机)<!-- viewthread_post_sig -->

乐华KFR-125LW故障代码
乐华KFR-125LW故障代码

E1:串行通信错误
E2:串行通信错误
E3:串行通信错误
P2:保护装置动作
P3:保护装置动作
F1:电阻断路或受损

海尔 MRV || 5e 变频中央空调故障代码
01 室内环温传感器TA故障
02  室内管温传感器TC1故障
03  室内管温传感器TC2故障
04 室内双热源传感器故障
05  室内EERROM故障
06  室内机与室外机通讯故障
07  室内机与线控器通讯故障
08 室内机排水故障
09  室内地址重复故障
10  集中控制地址重复故障
20  室外机相对应的故障

楼主:
双鹿空调维修故障诊断
双鹿空调维修故障诊断:一
通过运行指示灯的闪烁情形可以诊费故障内容。
机型、、、、、内容故障内容KF(R)-23、25、32、33、45GW型KF(R)-26、34、50、60、70GW型
整机上电、没有开机、运行指示灯闪闪1秒/8秒回风温度传感器RT断或短路———————
闪2秒/8秒内管温传感器IPT断或短路———————
亮1秒灭3秒——————回风温度传感器RT断或短路
亮1秒灭7秒——————内管温传感器IPT断或短路
亮1秒灭2秒(单冷机无此现象)——————外管温传感器EPT断或短路
开机后运行指示灯闪(一般为开机运行约十分钟左右停机、运行指示灯保持闪烁)闪4次/8秒压缩机保护即︱IPT-RT︳<3oC——————
亮0.5秒灭0.5秒(重复)——————压缩机保护即︱IPT-RT︳<3oC(是否缺F22)

KF(Rd)-50、60、65、701、75B1、120LW1机型
在开机状态下,同时按温度“-”    、温度“+”      ,即进入查询状态,时间显示,外盘管温度“XXi”为内盘管温度,“XX0”为外盘管温度。如有故障,在房间温度显示区看到故障代号“Ex”故障。如果开机前,传感器损坏,运行灯会闪烁,开机后可查询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故障内容空调运行现象
E2暖房超载动作IPT>52oC关外风机,IPT<48oC重开外风机,IPT>62oC关压机,IPT<42oC重开压机
E3防冷结动作室内热交换器温度-1C,关压缩机,外风机;室内热交换器温度6C时,恢复正常制冷。
E4检测系统异常压缩机运行>5min,-︱IPT-RT︳<3oC-且在5min内仍︱IPT-RT︴<3oC-整机关3min-恢复运行-重复出现上述故障-关机-运行灯闪
E5室温传感器故障(RT)取消系统异常保护,运行灯闪、关机,运行灯闪
E6室内热交换器传感器故障(IPT)取消暖房超载、防冻结及系统异常保护,防冷风时间为30秒,开低风,压缩机开花分钟转设定风,运行灯闪。
E7室外热交换器传感器故障(EPT)运行灯闪。
E8室外控制板故障三相电缺相、反相,高、低压保护。

注:“E8”故障仅KF(Rd)--75LWB1、KF(Rd)--120LW1机型
KF(Rd)—45LW机型
            在故障或保护状态下,双位数码管以亮1秒、灭0.5秒规律循环闪烁。若要查询保护方式或故障部位,在面板上单按“升温键”,则依次循环显示所有其它故障代号.
故障代码故障内容空调运行现象
E1暖房超载动作IPT≥53oC关外风机,2PT≤48oC重开外风机,IPT≥68oC关压机,IPT≤48oC重开压机.
E2防冻结动作IPT≤-1oC且保持1min重复出现
E3IPT断路或受损制热压缩机未工作前IPT≥59oC外机不工作;制冷压缩机未工作前IPT≤-1oC时外机不工作
E4RT断路或受损
E6检测系统异常压缩机运行≥5min→│IPT-RT│≤3oC且过后仍│IPT-RT│≤3oC则停机

KF(Rd)-48、70、75LWA、75LWB机型
机 器温度传感器故障种类开机前故障现象开机后现故象
操作面板外机板
温度指示灯(IPT)LED  指示灯
        室 内  机 回风温度传感器断路  1、制冷:内风机工作,压缩机、外风机不工作。            2、制热:能制热,但温控不起作用。                    3 、室 内 温 度 始 终 显 示18oC
短路  1、制冷:能制冷,但温控不起作用。                      2 、制热 : 整 机 不 工 作。                        3 、室 内 温 度 始 终 显 示29oC
盘管温度传感器断路亮1秒  灭1秒 1、制 冷:操作面板电源指示灯亮0.5秒;灭0.5秒能开机,但过一会儿,压缩机,外风机关机。2、制热:内风机不工作,外风机工作,压缩机刚工作一会儿就自身热保护。
短路亮1秒  灭1秒 1、制冷:整机能正常工作。                            2、制热:外机板指示灯亮0.5秒,灭0.5秒,内风机工作,压缩机,外风机不工作。
室外机盘管温度传感器断路亮1秒  灭1秒亮(KF(Rd)-75LWB)1、制冷:外机板指示灯亮,整机能正常工作。              2、制热:外机板指示灯亮,能进行制热运行,但除霜运行控制不良。
短路亮1秒  灭1秒 1、制冷:整机能正常工作。                            2、制热:能进行制热运行,但室外机有霜时,也不执行除霜。

注:•温度指示灯空白处表示此指示灯不闪。

美的空调故障一览表
美的机故障一览表
KFR--40GW/BPY-R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定义
E0  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
KFR-26GW/I1BPY KFR-32GW/I1BPY
运行时LED的显示㈠、正常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4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4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1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1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2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2 灭
4、 换气灯
连续换气运行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亮
连续换气停止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灭
自动换气运行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亮
自动换气停止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灭
㈡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5、6、7连续、自动换气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16.2对于KFR-26(32)GW/I1BPY,室内设置4个LED。分别为工作灯 (LED1)、化霜灯 (LED5)、定时灯(LED6)、自动灯(LED3)。
㈠、正常运行时LED的显示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1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1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5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5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6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6 灭
4、 自动灯
自动功能有效时 (自动灯)LED3 亮          自动功能无效时 (自动灯)LED3 灭
(二):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自动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机型的系统参数:
1、工作频率:F0、F1、F2、F3、F4、F5、F6、F7、F8、F9、F10
2、室内风机转速:
高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H 。              中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M 。
低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L 。              微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S 。
3、欠压、过压保护值
准入电压 V1                  准出电压              限频F1电压 V2《电压

楼主:
长虹部分空调故障代码
机型 代码 可能故障原因                            F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F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DQ F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BQ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50LW/WBQ P1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P2 CT电流异常
P4 JPM故障保护                                    P5 四通阀切换异常
E1 室内主控板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讯异常              E2 室内主控板与室外控制板之间通讯异常
E1 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讯错误                      E2 主控板与室外板之间通讯错误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LW/WDS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W/W3S F4 低压开关保护
KFR-75LW/WDES F5 逆相保护                      KFR-120LW/WDS F6 缺相保护
KF-120LW/WS H1 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 压缩机堵转保护
H3 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1 制冷过载保护
P2 制热过载保护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无显示 制冷剂不足
E1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2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3 室内机测到从控制面板传来的异常信息            E4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5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6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7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P1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P2 室外风扇电机与压缩机热保护器动作              KFR-120LW/M P3 排气温度异常
KFR-120LW/MAS P4 高压开关动作                  KFR-71LW/M P5 逆相保护(对KFR-71LW/M是主控板上开关位置设置错误)
P6 室内机与室外机的模式不兼?                    F1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2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4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5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6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7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8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H1 压缩机电机过流                                H2 压缩机电机堵转
H3 压缩机电流检测异常                            H6 低压开关动作
H7 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线路或管道接错              E1 通讯异常
48LW P1 制冷过载                                60系列 P2 制热过载
51系列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7ILW/D E1 通信异常                          KFR-71LW/WD P1 制冷过载
KF-71LW P2 制热过载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1 高压开关保护(序号线接错或断裂,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KFR-50LWWDFB E1 通信异常                        KF-50LWWDF P1 制冷过载
KF-60LWWDF P2 制热过载                          KF-71LWWDF F1 高压开关保护
KFR-51LWWDFB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              KFR-60LWWDFB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                          F8 系统保护异常

三星空调故障代码
三星空调故障代码
显示    原        因对          策
E1          室内感温包短路
室内感温包开路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
更换感温包
E2门电机缺陷
门传感器缺陷
连接线接触不良
装配不良更换门电机
更换传感器
更换连接线
排除结构干涉
E4格栅电机缺陷
限位开关缺陷
连接线接触不良
装配不良更换格栅电机
更换限位开关
更换连接线
排除结构干涉
E5室内管温包开路
室内管温包短路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
更换管温包
E6化霜管温包开路
化霜管温包短路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
更换化霜管温包
E7电加热器温度传感器开路
电加热器温度传感器短路PCB检测
更换温度传感器
E0电加热器超高温
室内电机堵转
室内电机损坏检测高温传感器
消除室内电机堵转的因素
更换室内电机

长虹大清快系列空调代码
检查代码检查代码故障原因
000C室内环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TA
Cd室内管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TC
0011室内风机电路故障
0F室内辅肋传感器开路或短路TC1
12室内PC电路板异常
13室内管温传感器TC温度变化2K以上
0304室内机收不到返回的串行通讯信号
05室外机没有接收收到运转指令信号
0214变频器过电流保护电流动作
16位置检测电路异常或压缩机绕组线间短路
17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18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TE、TS)
19排气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TD)
1R室外风机驱动系统异常
1C压缩机驱动输出异常或压缩机不良
1b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T0、TE)
0317无返回串行信号或压缩机温度保护器动作
1d压缩机没有工作
1E压缩机排气温度异常,超过117度停机
1F压缩机过负荷运转
18四通阀动作异常

美的KFR-50(60)LW/MBPY故障代码
保护代码内   容故障代码内          容
P1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E1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模块保护E2预留
P3高低电压保护E3预留
P4室内蒸发器温度高温或低温保护E4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E5室内板与显示板3分钟通信故障
P6预留E6预留
P7室外排气温度过高保护E7预留
P8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E8静电除尘故障
P9化霜E9EEPROM故障

美的50FBPY、50BPY变频柜机代码
开关板显示代码(其中故障为不可恢复的保护)
代码内          容
E01一个小时四次模块保护
E02(暂无)
E03一个小时三次排气温度保护
P01室内板与室外板2分钟通讯不上保护
P02IPM模块保护
P03高低电压保护
P04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房间、温度)
P05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高温或低温)
P06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P07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P08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关压缩机
P09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
P10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11化霜或防冷风
P12室内风机温度过热
P13室内板与开关板2分钟通讯不上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其中LED0为工作指示灯,正常时LED0亮,异常时LED0以5HZ的频率闪烁)

美的A型落地空调器故障指示
LF-8W(单相、三相) RF-8W(单相、三相) LF-12W RF-12W
  室外故障检测故障指示灯表示的故障类型:
亮 灯 情 况指 示 的 内 容
LED1亮电压过高
LED2亮电压过低
LED3亮管路压力过高,压缩机过流或过热
LED4亮管路压力过低
LED1和LED2亮室外机温度检测大于80度
LED1和LED3亮室外机温度检测小于-40度

美的B(C)型分体落地机故障显示代码
L(R)F-7.5WB(D)        L(R)F-12WB          L(R)F-7.5WC(D)                L(R)F-12WC
KF(R)-48LW/Y          KF(R)-61LW/Y        KF(R)-75LW/B(C)(S)(D)        KF(R)-120LW/B(C)(S)(D)
开关板上的故障类型显示(开关板上LED1快闪),保护恢复后工作正常
故  障  类  型显示代码
室外机故障01
电源过欠压02
制冷时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03
制热时室内蒸发器温度过高04
室内出风口温度过高05
室内主控板与显示板不能通信06
室内机电路故障07

室外机故障时,室外LED3快闪,室外故障类型显示灯(LED4,5,6)指示故障内容:
LED6LED5LED4保护类型
过流保护    ON室外保护
欠流保护  ON  室外保护
管路过压ON    室外保护
管路欠压  ONON室外保护
电压过压ON  ON电压过压
电压欠压ONON  电压欠压
相序错误ONONON室外保护
缺A相    ☆室外保护
缺B相  ☆  室外保护
缺C相☆    室外保护
其它      室外保护

美的全健康Q1型挂机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故障类型
E1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E2过零检测出错
E3风机速度失控
E4四次电流保护
E5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6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志高空调花好月圆矿说明

近期陆续几个地方反馈花好月圆(挂机)样机导光板(见下图)不能发光的故障率较高。

从电气部得知,该款式样机与实体机的发光控制原理不同。

样机:在电控板上有两个变压器,其中之一单独作为导光板的升压用,从变压器并联输出两组(一般为白线)高频高压电供给两组导光板。

实体机:电控板上没有升压变压器,直接采用开关电源控制输出两组(一般为红线)12V电供给导光板的两个电子升压电路(两组导光板分别带有电子升压电路)。

外观区分:变压器两个还是一个,白线和红线,导光板背面是否有电子升压电路

从控制原理上分析样机可能存在导光板不亮的故障率较高,而实体机应该不会存在此问题。请各驻外服务部就此点与各销售商充分说明该问题,以免影响他们的销售信心。

关于样机出现故障的检查和处理:

一、              出现导光板不亮,可能是导光板内部坏或者是升压变压器烧坏(旁边有一升压电容一般也会烧坏)。变压器和电容从外观上就能判断,例如发黄、焦味或裂痕等。此情况可作如下处理:1、更换相应的故障部件,不过样机的部件库存较少,应事先咨询总部配件科能否提供;2、换成实体机的导光板和电控,换下来的部件退回总部维修或改型。

二、              两组导光板一亮一暗,这是升压变压器的两组输出电流不均衡造成。此时可把导光板的两组线尽可能拉开,加大两者的距离以免相互影响,断开电源重新接通。如果无效则可能是导光板或变压器故障,建议按上述方法一处理。

新科VFD型柜机故障代码说明

VFD荧光显示柜机系列有:KFRd--43LWE(F)  KFRd--48LWH(F)  KFRd--50LWH(F) KFRd--60LW(XF)

故障显示                说明

保护1                    T1管温探头异常

保护2                    T2室温探头异常

保护3                    T3外机探头异常

保护4                    缺氟,压缩机热保护,T2变值

T2-T1(小于或等于4度CPU判断缺氟)

空调制冷系统维修安全操作规范

空调的制冷系统是一个压力系统,并且在维修时可能进行焊接、通电运行等操作,所以存在触电、冻伤、烫伤和爆炸等危险。为了维护操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请各维修人员自觉遵守以下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一、整体检查

n        如果需要检测机器的压力、系统各点运行温度值等参数,若为分体机必须在连通室内、外机的情况下进行。

n        如果需要连接压力表检测压机排气压力,请在机器静态时连接好压力表,避免在运行时连接造成高温烫伤。

n        如果需要用手感触压机排气口至冷凝器段管路的温度,请先用手指快速试探,以免造成烫伤。

二、焊接操作

n    如果需要进行焊接操作,必须先放掉系统里的氟里昂,并且在焊接时请戴好防护眼镜。

n    放氟过程中,操作人员不得面对工艺口或对着他人放气,避免被氟利昂冻伤。

n    焊接时请遵守相关的焊接安全操作规程。

三、压力检漏

n    如果需要对系统实施压力检漏,必须使用氮气进行,严禁使用其它易燃易爆气体。充入系统的氮气压力不允许超过3MPa。

n    在使用充氮接头进行充氮接头时,接头不得对着人和其它可能造成损害的地方,以免接头飞出伤人或导致其它损失。

n    严禁在压缩机工作的情况下充入气体检漏。

四、通电运转

n        在单独对分体机室外机组维修时,不得在高压阀门或低压阀门关闭的情况下通电运行,避免压力过高产生系统爆裂事故或压缩机真空运转产生爆炸事故。

n        在对室外风扇系统进行检查时,如果需要通电运转,必须保证在空调面板和风扇网罩安装好的情况进行。

n        在通电的情况下检查机器请遵守相关的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五、压缩机检查

n        如果需要对压缩机进行吸、排气性能检测,可单独拆下压缩机在空气中通电运转,严禁在封死压机排气口或吸气口的情况下运行压缩机。

n        不允许利用压缩机进行抽真空操作。

六、加氟操作

n        如果需要在低压侧进行动态加氟操作,请使用复合式压力表缓慢地进行,不允许把制冷剂钢瓶倒置,并尽可能保证加入系统的为气体状态制冷剂。若为分体机必须保证此过程中室内、外机处于连通状态。

n        如果在系统完全无氟的情况下加氟必须先对系统抽真空,在保证真空度的前提下才可以充氟。

n        加氟过程中同时观察系统的压力情况,如有异常请及时终止操作。

七、外机清洗

n        如果需要对机器进行清洗,必须先拆下相关的电气零部件,清洗后接上电气部件必须在各连接处完全干燥之后进行。

n        清洗过程中压缩机接线柱必须做好防水保护措施,如果不慎沾水,请用干净的布擦干,并尽可能使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干燥。

志高部分商用空调故障代码

第二部分:商用空调故障代码

一.四灯天花空调机故障代码表

自检信息

发光管自检代码

说明

除霜提示

闪烁1次/1秒

开机显示(运行灯)

防冷风提示

闪烁1次/3秒

开机显示(运行灯)

室温传感器故障

运行灯闪烁2次/4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管温传感器故障

运行灯闪烁3次/5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室外机异常

运行灯闪烁4次/6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室内蒸发器结霜保护

运行灯闪烁5次/7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外反馈故障

运行灯闪烁7次/9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过热保护

运行灯闪烁8次/10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水泵故障

运行灯闪烁9次/11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二、两灯天花机故障代码表

红灯闪烁情况

故障意义

2次/4秒

盘管故障

3次/5秒

室温故障

4次/6秒

水泵故障

5次/7秒

室外故障

6次/8秒

防结霜保护

7次/9秒

室外机组(过流,电网电压异常)

8次/10秒

过热保护

海尔冰箱传感器资料

                                    海尔冰箱传感器资料

F1    冷藏蒸发器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F2    环境温度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F3    冷藏空间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F4    冷冻温度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F5    负7度温度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楼主:
格力E1排除方法

首先确定空调是运行一段时间出现故障还是开机就出现故障,用以区分是系统故障还是电路故障,系统方面主要考虑:1>排空不净/新装机 2>过量冲注/维修过 3>外机                     高温/通风不畅?脏堵?环境恶劣? 电路方面:短接内机主板ovc与零线,如继续出现故障,则主板不良/换,修,如不出现故障,查高压开关是否导通<常压下开关应导通>,如通,查高压开关与ovc连线,如不通,修高压开关.

天加空调故障代码

TICA 天加空调故障代码

02 通讯故障
11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1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1异常
1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1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1异常
  或室外水温1传感器异常
15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2异常
  或室外水温2传感器异常
16 压缩机1保护
17 压缩机2保护
18 室内盘管1冻结
19 室内盘管1过热
20 电压传感器异常
21 禁止操作
22 正在化霜
23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2异常
24 室内盘管2冻结
25 室内盘管2过热
26 交流电压过高
27 交流电压过低
28~31 保留
32 1系统漏氟低压保护
33 2系统漏氟低压保护
34 室外水温1过高或过低
35 压缩机1频繁保护
36 压缩机2频繁保护
37 室外水温2过高或过低

新科KFR-25,KFR-32.KFR-48(75,120)LW系列空调器故障指示灯含义

(1)故障灯闪,16℃灯常亮,其余灯(电源灯除外)都不亮,为制冷剂泄漏(和不制冷故障有关)                                  (2)故障灯闪,17℃灯常亮为管道压力升高.               (3)故障灯闪,18℃灯常亮为低电压保护.                (4)故障灯闪,19℃灯常亮为室内环温开路.               (5)故障灯闪,20℃灯常亮为室内管温开路                (6)故障灯闪,21℃灯常亮为室外环温开路

新科变频空调器故障灯含义
( 1 ) 闪.灭.灭.  内环温传感器异常                  ( 2 ) 灭.闪.灭   内管温传感器异常                   ( 3 ) 灭.灭.闪   压缩机温度传感器异常                 ( 4 ) 闪.灭.闪   室外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 5 ) 灭.闪.闪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 6 ) 闪.闪.闪   互感线圈异常                     ( 7 ) 亮.灭.灭   通信异常,电源不能加到外机或外板           ( 8 ) 灭.亮.灭   模块保护                       ( 9 ) 灭.灭.亮   电流峰值关断                                ( 10) 亮.灭.亮   电流控制异常                 ( 11) 灭.亮.亮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                ( 12) 亮.亮.亮   室外风机运转异常                 ( 13) 亮.闪.闪   四通阀切换异常                  ( 14) 亮.闪.亮   输入电压异常                     ( 15) 闪.亮.闪   制冷剂泄漏                  ( 16) 灭.灭.灭   正常工作                     ( 17) 亮.亮.闪   待机方式                           ( 18) 闪.亮.亮   电压互感器故障

新飞空调故障代码

柜机KF-5LW/K/X/T、KFR-50LW/D/DK/DW/DT、KF-60LW/XK/K/X/T、KFR-60LW/DXK/DK/DX/DT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4        室外机故障

KFR-46LW/D热泵型保护指示功能:
1:控制面板上“运行”灯和“制冷”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冷防冻结保护状态。
2:控制面板上“运行”灯和“制热”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防高温保护状态。
3:控制面板上“运行”灯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长时间防冻风保护状态。
4:控制面板上“化霜”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化霜状态。

KF-46LW

故障代码:故障时面板液晶显示器会显示“故障”和相应故障代码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系统停机
    E2        室外温度传感器或连接线故障,系统不停机。
    E3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系统不停机

KF-33GW/X、36GW、33GW、36GW/X、KFR-36GW/X、33GW/X、36GW、33GW故障诊断及保护提示功能:

  运转灯为绿色,定时灯为黄色。
  “运转”灯闪烁,显示室内机的故障内容如下:
闪烁次数                      室内机状态
  1次/8秒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2次/8秒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6次/8秒              室内风机故障
  “定时”灯闪烁,显示室外机的故障内容如下:
闪烁次数                  室外机状态
  3次/8秒              室外机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5次/8秒              室外机故障

华宝新款柜机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产生的原因
E1 三相电源相序错误
E2 三相电源缺相
E3 内外机通讯故障
E4 室温探头故障
E5 内管温故障
E6 外管温故障
E8 三相压缩机过热保护
P1 系统压力过高保护
P2 制冷时过冷保护
P3 制热时过热保护
P4 室内A机管温故(华宝一拖三KF-(22GX2+47L)W/M
P5 室内B机管温故障 (华宝一拖三KF-(22GX2+47L)W/M

奥克斯空调故障代码(1)

AUX故障代码[一]:

KFR-45LW/TBP型变频机故障显示

室内机故障显示:
故障11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12    室内热交换器管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13    室内热交换器结冰保护。
故障14    室内热交换器过热保护。
故障15    室内通讯故障。
故障16    室内电源瞬时停电。
故障17    室内过电流保护。

室外机故障显示:
故障2l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22    室外热交换器管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23    室外压缩机排气口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24    无负载。
故障26    室外过电流保护。
故障28    室外电压异常。
故障29    室外电源瞬时停电。
故障2A    室外制冷过负荷保护。
故障2B    室外除霜显示。
故障2c    IPM模块故障。
故障2d    室外E2数据错误。
再次同时按住:“小时”、“分钟”键2秒后,蜂鸣器响一声,恢复显示温度

海信空调故障代码(3)

KF(R)-2510GW故障代码

电路中若有故障,则按下述方法显示,相应部分动作,除第四、五条外其余均不停机。

1、          若室内温度传感器出现短路或开路故障,则指示灯(黄色)闪二停一;

2、          若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出现短路或开路故障,则指示灯(黄色)闪三停一;

3、          若室外化霜温度传感器出现短路或开路故障,则指示灯(黄色)闪七停一;

4、          若室内风机因故障停转,(霍尔元件无脉冲输出给芯片)指示灯(黄色)闪八停一;

5、          室外机异常保护则指示灯闪五停五;

注:闪烁的方式是以1秒1个周期的方式,灯亮半秒暗半秒。

海信空调故障代码(2)

海信:KF(R)-2511GW

LED的显示自诊断功能

说明:

1、运行时,运行灯指示灯亮,关机时运行指示灯关。

2、制热模式下防冷风及化霜时,运行指示灯亮(亮1.5秒,灭0.5秒)。

3、任何状态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室内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发生故障时,用运行灯、定时灯进行显示故障状态。

故障

定时灯

运行灯

备注

室内温度传感器

闪亮1次/8秒

关机显示

室内热交换温度传感器

闪亮2次/8秒

关机显示

室内风机故障

闪亮3次/8秒

开、关机均显示

室外风机故障

闪亮5次/8秒

开、关机均显示

闪亮:亮0.5秒,灭0.5秒;

备注:

1、在制冷时,室外机异常:当压缩机继电器闭合4分钟时,若室内热交换器盘管温度持续12分钟高于(室温-5oC),则关闭室外机组;3分钟后再启动,如仍出现上述故障,则说明室外机异常,此时室外机组不再开启,定时灯闪烁报警。

2、在制热时,室外机异常:当压缩机继电器闭合4分钟后,若室内热交换器盘管温度持续12分钟低于(室温+5 oC),则关闭压机;3分钟后再启动,如再次出现上述情况,则说明室外机异常,此时室外机组不再开启,定时灯闪烁报警。

3、若室内温度传感器、热交换温度传感器发生故障,则室内外机组进入故障运行状态,运行指示灯指示相应故障(关机状态下显示)。

4、若室内风机发生故障,则室内风机锁定低速,定时指示灯指示故障。

分享]格力KFR--50L/H610故障代码

E1:压缩机电流过大,压缩机过热、排气温度高、模块保护,应检查过载保护器有无断开及压缩机感温包是否短路。

E2:室内蒸发器防冻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头短路或开路。

E4:室内蒸发器管温感温头短路或开路。

E5:室内外通信故障。

]故障代码机型为:春兰KFR--120LW/BP

故障代码机型为:春兰KFR--120LW/BP

显示代码          故障内容          显示代码            故障内容

E0                  通信失败            E5                  室外机管温过高

E1          室外传感器开路.短路    E6                  排气温度过高

E2              压缩机过载            E7                    过久压保护

E3              过电流                    E8                  室内机传感器开路.短路

E4              IPM保护                  E9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KF-60L WAK 柜机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0WAK柜机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4﹑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5﹑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KFR-70LW/ED
  E1  高压
  E2  防冻结
  E3  低压
  E4  排温
  E5  过流
格力带低电压保护新款柜机代码:

  E1  压缩机高压保护
  E2  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  压缩机低压保护
  E4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  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格力空调维修
一:格力定频机器挂机的传感器的阻值比较小,也就是说比较精确,不过也是最容易坏的!常见故障就不说了!说2个不好查的:1制冷时20分钟左右压机停;2制热外风机不工作;很大可能都是室内管温问题![适用所有定频机]
二:普通分体机,1:就是带灯箱的E1表现为一开机立刻停,除灯箱可以开以外别的功能都没有用。[简单解决方法:将控制板的OVC线与零线短接,仍是E1为控制板坏,不显示E1那就是高压保护开关等断开]2:E3故障有的机器根本就没有低压保护开关,可是换了所有控制元件还 是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是现在的很多控制板都是通用的,只要把控制板上的LPP线与零线短接就可以了!
三:变频冷静王维修资料
1 排气温度保护:当T排气高于115度时,压机停,小于90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后恢复运行;
2 防冻结保护:当T内管小于-1度,压机停,大于6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恢复运行;
3 过电流保护:当I总大于D时,压机停,外风机延时30秒停
制冷时32机D=10A,25机D=8A;制热时32机D=13A,25机D=10A
4 过负荷保护:当T管大于62度时,内风机按设定风速运行,压机停。
T管:制冷时是室外热交换器温度,制热时是室内热交换器温度。
5 室内,外故障显示:D1,D2,D3为内机灯,LED1[绿灯]LED2[红灯]LED3[黄灯]为外机灯。
                A压机停且有故障时LED1亮;B室外环境温度有故障时LED3亮;C室外管温有故障时LED2亮;D模块保护时LED1闪烁;E压机过载时LED2与LED3同时闪烁;F排气温度有故障时LED1,LED2,LED3全亮;G室内D1压机运行时亮;
H室内D2时通讯指示,正常时闪烁;I室内D3是感温包指示灯,有故障时闪烁。
6 功率模快:各线功能
                    1号线:W相的负端控制信号;2号线:W的正端控制信号;
                    3号线:V的负端控制信号;4号线:V正端控制信号;
                    5号线:U的负端控制信号;6号线:U正端控制信号;
                    7号线:地线;8号线;+5V线;9号线:+12V线;
                    10号线:模块保护信号线[模块保护有:过热,过流,欠压保护,保护时模块有微秒极的信号输出]
四:变频柜机E1-E5
                          E1:压机过流,过热,排气过高,模块保护;
                          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包开,短路;
                          E4:室内管温开,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
五:定频机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柜  机  的  故  障  代  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当连续3秒检测到高压保护(大于27KG/CM2)时,关闭除灯箱外其它负载,屏蔽所有按键及遥控信号,指示灯闪烁并显示E1。
E2:室内防冻结保护,在制冷、抽湿模式下,压缩机启动6分钟,连续3分钟检测到T蒸≦-5℃时,指示灯闪烁并显示E2,停压缩机、外风机:当T蒸≧6℃时,压缩机已停足三分钟,指示灯灭,液晶恢复显示,按原状态运行。不屏蔽按键。
E3:压缩机低压保护,压缩机启动三分钟后开始检测低压开关信号,若连续3分钟检测到低压开关断开,则整机停,指示灯闪烁,显示E3,以提醒用户系统漏气。
E4:排气管高温保护,压缩机启动后,连续30秒检测到排气温度高于120℃或排气管温头短路(开路)时,指示灯闪烁,并显示E4。
E5:低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压缩机运转后,若连续3秒钟检测到电流超过25A,指示灯闪烁并显示E5.
E6:静电除尘保护。
变频器的特征与使用特点
变频空调器是一种变频率可随负荷变动而随时变化的空调器。开机后,若房间温度与设定温度相差大则以高频、高功率运转,使室温迅速达到设定温度,比普通空调制冷制热速度快一倍。随后将按照人体对环境温度和湿度要求,自动采用低频、低功率运转,维持所设定的温度,避免普通空调空调频繁启动,温度波动大的现象,使人处于舒适的环境中。
格力变频空调采用全新概念设计风机风道系统,大幅降低了整机的噪音。其所采用的高科技变频和模糊控制技术,可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运行状态,以最佳输出功率进行高效节能运行
●数字温度传感器。
内置微电脑感温装置,能精确感知0.5摄氏度的温度差异。温度超过预定值,数字控制系统即时作出反应,恒定最佳室温。
●低温制热强劲
格力变频空调室外机采用两档电机和电辅助热装置,单位制热时开启高风档,有效提高单位制热能力,避免了冬季热量不足的弊病,平均制热量比制冷量高出600-900W。
● 数字直流变频压缩机
格力数字直流便频压缩机,根据室温变化调整频率,使压缩机时刻处于最佳的功率输出状态;采用数字化控制,大幅提高制冷(制热)效率,达到设定温度比普通空调快一倍以上,省电30﹪以上。
● 便变频空调的优点
首先是节能,由于采用了变频控制技术,避免了无谓的电力浪费。因为传统空调器是以开/关方式控制电机运转,在每次启动压缩机电机工作过程当中均需消耗较大的电能。而变频式的压缩机,是依靠室温和设定温度等参数来控制转速,当室温达到要求的舒适的温度时,保持了低频运转,不会立刻停机。从而,保证了空调器在运行当中不会因压缩机频繁启动而造成额外的电能损失。
● 于普通空调器单位区别
变频式空调于传统空调器的区别,主要是通过变频器对电源频率的处理,使供给压缩机的电源频率可以根据需要发生变化,令压缩机电动机的转速也随之变化,达到控制压缩机排气量,控制制冷量,使空调器真正达到节能的效果。
变频式空调器,除制冷、制热功能的作用和工作原理与传统空调器相同外,控制系统和压缩机与一般空调器不同,增加了变频器。而所采用的变频式压缩机,在运转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控制系统的变频器控制,空调器的制冷或制热量也会随着压缩机转速变化而变化。变频式压缩机与一般的压缩机不同,它可以任意进行高低速运转,使压缩机的排量得到有效的改变和控制。这种压缩机多是涡旋式、双转子、旋转式等高效压缩机。
变频空调安装注意事项和维修技术
一、 安装注意事项
1、 空调室外机一定要选择在通风良好的位置来安装,否则会造成空调一直低频工作,压缩机和便频模块容易频繁保护,严重时会导致停机(电流过大)。
2、 连接线一定加装固线夹,避免拉脱、拉断连线,接头一定要牢固可靠,否则,容易引起打火造成火灾等事故;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导致开不起机或压缩机频繁不停。
3、 所有变频空调机必须可靠接地,用户家没有地线的,要提出办法解决。当空调没有接地线时常见故障现象是频繁开停机,工作不稳定。
4、 所有变频空调机安装时内外机连线,必须采用变频机专用配线。
二、 维修注意事项(部分控制元件故障分析)
1、 室内部分
① 环境感温包开路:整机制冷时不启动或启动一下就停机;制热时工作正常,且一直是高频运转。
② 管温包开路是:分体机和灯箱柜机,容易出现工作6分钟至10分钟就停外机,液晶显示的会显示E2并停止室外机。
③ 管温包短路时:制冷是无防冻结保护,外机不启动;制热是无防高温保护,整机停止工作。
④ 所有温控元件阻值有偏差时,频率会一直出现高频不降频或是一直低频不上升。(有些温控元件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阻值正常,最好是通电检查。)
三、 室外部分
① 压缩机过热保护器,当其出现保护时:停室外机,外机主板指示灯闪烁且长时间开不了机。
② 室外化霜管温头开路时:制冷正常:制热时会45分钟就化霜一次,10分钟解除化霜,反复循环。
③ 室外化霜管温短路时:制冷制热均不会工作。
④ 室外机环境感温包开路时:对空调机运转不受影响。
⑤ 室外机环境感温包短路时:制冷时不受影响,制热时空调一直低频运转,频率不上升。
⑥ 压缩机排气口感温包开路时,空调机运转一直处于高频(不会降频)。
⑦ 压缩机排气口感温包短路时:制冷制热均开不起机。
⑧ 变频器(模块)的故障判断及更换
a、 开机后测量p+、N-之间是否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
b、 检查+5V与+12V输出是否正常,可以在室外机找点测量
c、 如(a)和(b)正常之后,检测U、V、W三相是否有平衡 交流电输出。(在检测U、V、W之间电压时,最好是将压缩机连线拆下检查)
d、 如(a)、(b)、(c)都正常之后,检查压缩机线圈阻值是否正常。(压缩机三个端子阻值是否相等,阻值应为1~3欧姆。)
e、 模块更换及安装时,必须要涂散热膏,螺丝要均衡拧紧,紧贴散热膏,否则温度过高,出现模块频繁保护,压缩机频繁开停。
f、 室外主控板与模块之间的10根通讯线一定要小心插紧,控制器上的+5V与+12V均都由模块输出。10根通讯线其中三根分别为:地、+5V、+12V,另外7根是数据线,需用示波器方能检测。
⑨ 室外机两个整流桥,一个为220V输入,输出300V直流至模块p+与N-两端:另一个是半波整流滤波作用。
⑩ 电抗器为一导通线圈,一般只需检测两端导通就行。
四、 变频器常见故障
1、 室外机不工作
① 开机后检查室外机有无220V电压,如没有,请检查室内、外机连接是否接对,室内机主板接线是否正确,否则更换室内机主板。
② 如上电蜂鸣器不响,请检查变压器。
③ 如外机有220V电压,检查外机主板上红色指示灯是否亮,否则检查外机连接线是否松动,电源模块p+、N-间是否有300V的直流电压,如没有,则检查电抗器,整流桥和接线。如果有,但外机主板指示灯不亮,先检查电源模块到主板信号连接线(共10根)是否松脱或接触不良,再不行,请更换电源模块,更换模块时,在散热器与模块之间一定要涂上散热膏。
④ 如室外机有电源,红色指示灯亮,外机不启动,可检查是内、外通讯,(检查方法:开机后按“TEST”键一次,观察室内机指示灯),任何一种指示灯闪烁为正常,否则通讯有问题;检查内外机连接线是否为专用的扁平线,否则更换之。如通讯正常,请检查室内外机感温包是否开路或短路或阻值不正常,过载保护器端子是否接好。以上两种方法均不能解决,则更换室外控制器。
⑤ 如开机11分钟左右停机,且不能启动,请检查室内管温感温包是否开路;如开机后再启动,外风机不启动,检查室内、外感温头是否短路。
2、 空调开机后一直低频运转
请检查室内管温、室外环境、压缩机及化霜感温包是否有开路或短路、阻值不正常现象。
3、 p板变频柜机故障代码及解决方法
E1:压缩机电流过大、压缩机过热、排气温度过高、模块保护、过载保护器有无短路、压缩机感温包是否短路。
E2:室内机蒸发器防冻结保护,检查室内感温包是否开路,排除即可。
E3:室内温度感温包短路或开路。
E4:室内管温感温包开路或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检查室内外连接线有无接错(零、火线不能接反):信号线与控制办的连接处,接插口有无松动;控制器是否损坏等。
4、  制热时,室内机不工作
请检查电源连接线(内、外机)是否正确,电源线是否接地,如以上均正常,则更换室内机主控板。
变频空调系列故障维修指南
一、格力2000变频机及变频柜机系列
室外机不启动原因有:电源模块坏;室内外通讯不正常;室内外感温包故障;压缩机过载保护器开路;pCB板坏等,具体判断及处理方法:
1、 电源模块坏:上电后首先检查电源模块p+、N-之间是否有310VDC电压,如果无,请检查室外机主回路中整流桥、电抗器、电容器是否有故障,接线是否松脱,同时检查pTC电阻是否坏,pTC电阻正常时,其两端电阻为30欧姆到60欧姆之间,开路或短路都不正常。如果有310VDC电压,而室外机pCB板上红色指示灯不亮,请检查pCB板与电源模块之间的十芯信号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电源模块上针座中插针是否折弯,如以上均正常,而pCB办上红色指示灯依然不亮,说明电源模块坏。如果红色指示灯亮,压缩机不启动,将压缩机U、V、W三根线拔掉,开机,外风机能正常运行(三分钟以上),也说明电源模块坏。
注意:换电源模块时,一定要在电源模块及散热器上均匀涂上散热膏。
2、 室内、外感温包故障(故障现象,不启动或开一段时间后停):变频机控制与室内、外感温包都有关系。
(1) 制冷、抽湿模式:如出现开几分钟的停机现象
a、 请检查室内管温包是否有故障或温度过低,导致防冷保护。
b、 请检查室外化霜感温包是否有故障或温度过高,当T化﹥65℃时,压缩机会停,T化﹤58℃时恢复运行。
c、 排气感温包是否过高或有故障。T排﹥115℃停压缩机,T排﹤92℃恢复运行。
d、 过载保护器是否开路即压缩机过载跳或接触不良。
(2) 制热模式:
a、 如压缩机不启动,内风机一直不转,则为通讯故障,请检查室内外连接线是否正确,是否完全可靠接地。
b、 室内管温保护,当T管﹥65℃停压缩机;T﹤52℃恢复运行,处理方法可先将管温包拔调或换新感温包。
c、 排气温度保护及过载保护同制冷。
3、室内、外其它故障显示
a、  LED1绿灯亮,压缩机停且有故障;
b、  LED3黄灯亮,室外环境感温包有故障;
c、  LED2红灯亮,室外管温感温包有故障
d、  LED1绿灯闪烁,模块有保护信号;
e、  LED2、LED3红灯、黄灯闪烁,压缩机过载保护信号;
f、  绿灯、红灯、黄灯同时全亮,排气感温包有故障;
g、  室内D1灯亮,压缩机运行;
h、  室内D2灯亮,通讯正常工作,否则不正常;
i、  室内D3灯亮,室内感温包有故障。
电源模块简介
一、 信号线功能介绍
以信号线的红色先为基准既为一号线。各线如下:
1号线:W相的负端控制信号;2号线:W相的正端控制信号;
3号线:V相的负端控制信号;4号线:V相的正端控制信号;
5号线:U相的负端控制信号;6好线:U相的正端控制信号;
7号线:地线;8号线:+5V线;9号线:+12V线;
10号线:模块保护信号线;
二、 模块保护类型:当电源模块有过热/过流(短路)欠压保护时,电源模块有微秒极的信号输出。
格力配件型号识别
1、感温包与管温包的识别
格力公司开始使用15K/25℃ 20K/25℃的感温包以后。在感温头有约20mm的白色热缩套管上打有黑色的字,如感温包为15K/25℃的就打(15K),如感温包为5K/25℃的就打(5K);如果没有看到,看端子的颜色也可识别,白色端子的为5K/℃,红色端子的为10K/25℃(如为四芯感温包,环境感温包为5K/25℃,管温包为10K/25℃),黑色端子的为15K/25℃,20K/25℃(15K为环境感温包,20K为管温管温包),黄色端子的为50K/℃;同时10K/25℃感温包的引线为蓝色,50K/25℃感温包的引线为灰黑色,5K/25℃。15K/25℃。20K/25℃感温包的引线为深黑色。(二芯感温包端子为XH的一般是环境感温包,端子为EH的一般是管温感温包。)只要留神一点是可以识别的。
2、压缩机型号识别
①压缩机型号如:AGC5561EXG  压缩机条码:Gr30179458  出厂编号:C3099  294298
②压缩机型号如:RH207VHKC  压缩机条码:Gr30179488  出厂编号:02762764
3、主板型号识别 (SERIAL)
  主板型号如:  ①、5A71A  8位物料编码:30055104
                ②、5H53A  8位物料编码:30033103
                ③、Z4015  8位物料编码:30224001
3、 显示器型号识别
                ①、3451    8位物料编码:30543011
    ②、4B51 8位物料编码:30544018
③、3951    8位物料编码:30543056
4、遥控器型号识别
①、Y502K  8位物料编码:30515006
②、Y502  8位物料编码:30512504
5、接收头的识别
①、5A-2    8位物料编码:30046006
②、51-6  8位物料编码:30046042

楼主:
TCL空调故障代码!内部资料

空调常见故障代码汇总

一、 KF(R)-34GW/E5: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室温热敏电阻短路或断路

E2 室内管温热敏电阻短路或断路

E3 室外管温热敏电阻短路或断路

E4 控制器连续16秒未接到转速反馈信号

E7 压缩机保护(压缩机连续运行7分钟,室内管温与室温相差在3℃以内时)

二、 KFR-25GW/JK2,KFR-34GW/JK2

故障点 故障显示 症状 验证方法 检修

接错线 ● ○●○●○●○重复亮1秒,灭1秒 室外机不运转 接通电源,继电器52C首次接通后,连续信号停止4~5秒 ☆ 检查连接导线☆ 检查室内机控制板☆ 检查室外机控制板☆ 检查电器部件

连接信号 ● ○○○○○●○○○○○●○○重复亮1秒,灭2.5秒  来自室外机的连续信号停止4~5秒

管温、室温热敏电阻 ● ○●○○○○○●○●○○重复闪2次,灭2.5秒 室外机不运转 运行中将室温或管温电阻短路或开路2秒钟 ☆ 检查热敏电阻☆ 检查插座☆ 检查室内电路板

室内风扇电机 ● ○●○●○○○○○●○●○●○○○重复闪3秒,灭2.5秒 室内风扇重复出现转12秒停3分钟,风扇不运转 在室内风扇电机运转12秒期间,不能发射转速反馈信号 ☆ 拔下插座CN211,测量CN121②-③之间,确认信号大于等于1.5V☆ 检查室内控制板☆ 检查室内风机☆ 检查插座

室外化霜电阻 ● ○●○●○●○●○●○○○○○●○重复闪6秒,灭2.5秒 室外机不运转 压缩机起动后,除霜电阻接通或断开 ☆ 制冷量不足☆ 检查除霜电路板

● :表示亮;○:表示灭

三、 KF-25GW/JK2,KF-35GW/JK2

故障点 故障显示 症状 验证方法 检修

管温、室温热敏电阻 ● ○●○○○○○●○●○○重复闪2次,灭2.5秒 室外机不运转 运行中将室温或管温电阻短路或开路2秒钟 ☆ 检查热敏电阻☆ 检查插座☆ 检查室内电路板

室内风扇电机 ● ○●○●○○○○○●○●○●○○○重复闪3秒,灭2.5秒 室内风扇重复出现转12秒停3分钟,风扇不运转 在室内风扇电机运转12秒期间,不能发射转速反馈信号 ☆ 拔下插座CN211,测量CN121②-③之间,确认信号大于等于1.5V☆ 检查室内控制板☆ 检查室内风机☆ 检查插座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關于格力空調的故代碼E1和E2
                KF-60L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E1一般是外机问题过欠流过欠压散热不良!
                格力KFR-70LW/ED故障代码
                KFR-70LW/ED
                E1高压
                E2防冻结
                E3低压
                E4排温
                E5过流

                格力带低电压保护新款柜机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

空调故障代码表
                  长虹空调故障代码表
                长虹空调故障代码表
                机型 代码 可能故障原因
                F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F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DQ F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BQ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50LW/WBQ P1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P2 CT电流异常
                P4 JPM故障保护
                P5 四通阀切换异常
                E1 室内主控板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讯异常
                E2 室内主控板与室外控制板之间通讯异常
                E1 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讯错误
                E2 主控板与室外板之间通讯错误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LW/WDS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W/W3S F4 低压开关保护
                KFR-75LW/WDES F5 逆相保护
                KFR-120LW/WDS F6 缺相保护
                KF-120LW/WS H1 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 压缩机堵转保护
                H3 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1 制冷过载保护
                P2 制热过载保护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无显示 制冷剂不足
                E1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2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3 室内机测到从控制面板传来的异常信息
                E4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5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6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7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P1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P2 室外风扇电机与压缩机热保护器动作
                KFR-120LW/M P3 排气温度异常
                KFR-120LW/MAS P4 高压开关动作
                KFR-71LW/M P5 逆相保护(对KFR-71LW/M是主控板上开关位置设置错误)
                P6 室内机与室外机的模式不兼?
                F1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2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4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5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6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7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8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H1 压缩机电机过流
                H2 压缩机电机堵转
                H3 压缩机电流检测异常
                H6 低压开关动作
                H7 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线路或管道接错
                E1 通讯异常
                48LW P1 制冷过载
                60系列 P2 制热过载
                51系列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7ILW/D E1 通信异常
                KFR-71LW/WD P1 制冷过载
                KF-71LW P2 制热过载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1 高压开关保护(序号线接错或断裂,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KFR-50LWWDFB E1 通信异常
                KF-50LWWDF P1 制冷过载
                KF-60LWWDF P2 制热过载
                KF-71LWWDF F1 高压开关保护
                KFR-51LWWDFB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
                KFR-60LWWDFB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
                F8 系统保护异常

          -

          春兰KFR--70LW/Bd注意: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电控板
          E1:通讯失败;
          E2:压缩机过电流:
          E3:电源电压异常;
          E4:系统压力过高:
          E5:室外环温过低:
          E6:室内换热器结冻.
          美的机  变频资料 及故障代码
          美的机 变频资料 及故障代码
          KFR——40GW/BPY-R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定义
          E0 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KFR-26GW/I1BPY KFR-32GW/I1BPY
          运行时LED的显示㈠、正常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4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4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1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1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2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2 灭
          4、 换气灯
          连续换气运行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亮
          连续换气停止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灭
          自动换气运行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亮
          自动换气停止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灭
          ㈡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5、6、7连续、自动换气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16.2对于KFR-26(32)GW/I1BPY,室内设置4个LED。分别为工作灯 (LED1)、化霜灯
          (LED5)、定时灯(LED6)、自动灯(LED3)。
          ㈠、正常运行时LED的显示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1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1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5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5 灭

          --
          华宝柜机7.3B
          _1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
          -2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高
          _3  除霜温度控制器失灵
          _4  压力继电器或该通信电路坏
          _5  制冷系统排气压力过高
          _6  室内主控电路板故障
          _7  室内外信号线断路
          是老式7.3B的

楼主:
三洋BPW——V452/252GHE柜机系列故障代码

          E1、E2、E3:室内机主控电脑板与操作面板间通信故障
          E4、E5:SCE 室外部分异常
          E6、E7:SCE 室内部分异常
          F1、F2:室内热敏电阻故障:室内热交换器温度E1或E2无法监测
          F4——F6:室外热敏电阻故障
          F7:室外热交换器温度C2无法监测
          F8:室外空气温度无法监测
          H1:压缩机电机超负荷
          H2:压缩机电机卡死
          H3:压缩机过流监测电路异常
          P1:室内风扇保护器动作
          P2:室外风扇或压缩机热保护器动作
          P3:压缩机过热
          P4:高压开关动作
          P5:相序错

          春兰50、70变频空调故障代码
          E0 通讯故障
                  E1 室外传感器开短路
                  E2 压缩机保护器保护
                  E3 过电流
                  E4 功率模块保护
                  E5 室外管温过高
                  E6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
                  E7 电压过高
                  E8 室内传感器开短路
                  E9 室内管温过高

          海尔变频空调故障代码E1----E9的原因
          机型:KFR-60LW/BPF
          E1.室温传感器故障。E2.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E3.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E4.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E5.过电流保护。E6.压缩机过热保护
          E7.室外低电压保护。E8.面板与主板通信故障。E9.室内与室外机通信故障
          型号: KFR-28GW. KFR-25GW. KF-25GW. KFR-3301GW. KFR-2501GW
          按下遥控器《传感器切换》按扭开关面板上会显示故障代码。
          #灭          *亮
          符号      高效        运行      定时      电源        故障 内容
            1          #          #          #          *          室温传感器
            2          #          #          *          #          热交传感器
            3          #          #          *          *          蒸发器冻结
            4          #          *          #          #        制热过负荷
            5          #          *          #          *          通信故障
            6          #          *          *            #        瞬间停电
            7          #          *          *            *          过电流
            8          *          #          #          #          风扇故障

          美的E、F、F1、K系列分体落地式空调故障与保护显示功能
          1. 开关显示板显示故障与保护显示。
          A
          当系统处于某种保护状态时,首先在时钟显示5秒故障代码,再转为正常显示,测试状态下按“转换”键显示:时钟—T1—T2—T3—保护代码—时钟……,其余显示正常,响应正常。
          B
          当系统处于某种故障状态时,首先在时钟段显示5秒故障代码,同时显示“检查”上除运行状态显示还显示“检查”,再转为时钟显示(其余不变);
          测试状态下按“转换”键依次显示:“时钟—T1—T2—T3—故障代码—时钟……”其余显示正常。
          故障期间不响应除“开/关”,“测试”,“转换”以外的任何键,当故障消除后,工作正常。
          C    故障或保护消除10秒后,其故障(保护)状态清除,恢复正常显示和运行状态。
          D    故障保护代码:
          类型 内            容
          保护 压缩机过载(保留) P02
          保护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制冷) P03
          保护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高(制热) P04
          保护 室内出风口温度过高(制热) P05

          故障 温度传感器开路、短路故障 E01
          故障 压缩机过流(保留) E02
          故障 压缩机欠流(第一次上电检)(保留) E03
          故障 室外机保护 E04
          注:故障期间发光条(指示灯)以2Hz频率闪,而保护期间LED显示正常。
          待机显示
          ⑴. 在没有空调设置运行状态,没运行方式显示,液晶只显示待机和时钟
          ⑵. 制热模式下化霜时或防冷风时,液晶只显示待机和时钟。

          2. 室外故障显示LED(适用于KF(R)—100/120LW/ES(D)、R(L)F16W/ES(D))
          正常运行时LED不发光,故障时以5Hz闪烁,其代码列表如下:
          类型 内    容 LED1 LED2 LED3 显示
          故障 相序 闪 灭 灭 E04
          故障 缺相 闪 灭 灭 E04
          故障 高、低压压力保护 闪 闪 灭 E04
          故障 电流过载 灭 灭 闪 E04
          故障 通讯故障
          故障 T3开路、短路故障 灭 闪 闪 E04
          故障 T4开路、短路故障 灭 闪 灭 E04
          故障 冷凝器高温保护 闪 闪 闪 E04

          3. 室外电流检测板故障显示:
          [适用于KF(R)—75LW/ES(D)、KF(R)—71QW/SY、KF(R)—70GW/SY]
          LED3为电源指示灯
          故  障  现  象 故 障 原 因
          LED1 LED2 LED3
          灭 灭 亮 正常
          亮 灭 亮 相序接反
          灭 亮 亮 过电流
          亮 亮 亮 缺相
          亮 亮 亮 压力保护

          三菱重工FDRN306,406,506HENSL天花板内嵌式

          检测灯(黄)灯亮
          1次 室内管温异常 2次 内机吸气热敏电阻不正常
          3次 来自外部装置不正常 4次 排水不正常,排水泵浮子开关异常
          5次 冷媒不足引起的不正常 6次 热负荷超载出错 1.滤网塞 2.室内机短路管温电阻不正常
          运行灯(绿)闪亮2次,电源电压为80%以下时

          格力空调
          E1压机高压E2系统1防冻E3压机低压E4压机排气压机过载b1D压机2
          高压b2系统防冻b3压机低压b4压机排气b5压机过载b6冷凝器传感器b7蒸发器传感器EC通信故障EE存储器芯片故障C2系统防冻C3压机低压C4压机排气C5压机过载C6冷凝器传感器C7蒸发器传感器F0室内环境传感器F1蒸发器传感器F2冷凝器传感器F3室外环境传感器F5排气传感器故障F6排气传感器F7排气传感F9风机过流

          三洋空调的柜机故障代码—p系列

              默认字型 9pt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30pt 35pt 40pt 45pt 50pt

          室内保护:
          P01——室内风机保护恒温器
          室外保护:
          p02——室外风机保护恒温器/压机保护恒温器/电压异常。
          p03——异常的放电温度
          p04——高压开关。
          p05——反相或不良相位。
          室内保护:
          p09——面板的线路连接不当。
          三洋空调故障代码H系列

          H1--------------压机马达超载;  H2-----------压机马达被锁  定 ;H3----压机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H9--------压机接触器保护;
                H10------------电压不平衡保护;      H11---------CT检测电路不正常;
          H12---------电流值不正常被锁定;-H18--------压机接触器振动。    H19-------压机接触器振动
,过热保
          p10——浮动开关。

          特将飞歌的故障代码列出如下:

          E1室温探头
          E2室内盘管
          E3室外盘管
          E4过冷
          E5过热
          E6过压力过电流
          E7错相
          E8缺相
          E9通讯不良

          部分“华高”柜机空调故障码

          下例型号故障码相同:KF41-LW、KF51-LW、KF46-LW、KF61-LW、KFR-41LW/d、KFR-46
          LW/d、KFR-51LW/d、KFR-61LW/d.
          TIMER      TEMP
          12-----------29      闪烁表示室外机组不正常
          11-----------28   闪烁表示室温传感器故障
          10-----------27     闪烁表示室内管温传感器故障
          7-------------24      闪烁表示 过热保护
          6------------23        闪烁表示冻结保护
          4------------21        闪烁表示室外机保护

          TIME为定时指示灯,TEMP为温度提示灯。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海尔商用空调(KTR系列):
              室内机组
          1.  室温传感器(TA)
          电路          “OC”
          2.  室内热交换传感器
          (TC1)电路    “93”
          3.  室内热交换传感器
          (TC2)电路      “94”
          4.室内压力传感器电路 “b9”
          5.电机电路(相位控制)“11”
          6.排水泵,浮子开关
              系统电路        “0b”
          7.制冷剂循环量不足判断“9F”
          8.室内外通信电路  “95”
          9.集中控制通信电路  “97”
          10.集中控制地址设定  “98”
          11.外部输入显示    “b5”
          12.外部连锁显示    “b6”
          13.室内机组误配线
              误连接        “9A”
          14.室内基板电路    “12”
          15.系统冷媒不足判断 “Ed
            I/F  控制基板
          1.  变频串行信号回路,TRS
          电路              “04”
          2.  室外热交传感器(TE)
          电路                “18”
          3.  变频压机排气温度传感器
          (TD1)电路        “A0”
          4.  定频压机排气温度传感器
          (TD2)电路        “A1”
          5.  吸气温度传感器(TS)
          电路              “A2”
          6.  高压压力传感器(Pd)
          电路                “AA”
          7.  低压压力传感器(Ps)
          电路              “b4”
          8.接口基板电路    “1C”
          9.高压保护动作
          (Pd)传感器    “22”
          10.变频压机排气温度
              (TD1)保护动作  “A6”
          11.定频压机排气温度
              (TD2)保护动作    “bb”
          12.吸气温度(Ts)
          保护动作        “A7”
          13.低频时变频压机排气温度
              (TD1)保护动作  “AE”
          14.低压压力保护动作  “bE”
          15.定频压机用高压
          开关电路        “E1”
          16.变频IOL电路    “E5”
          17.定频机IOL.OL电路,室外
          机三相电相序异常  “E6”
          18.压力传感器(Pd,Ps)
          误配线              “Ab”
          19.室内外通信电路    “95”
          20.室内外地址矛盾    “96”
          21.MgSW1触点粘连控制
          显示              “bd”
          22.连接室内机组容量过载 “89

海尔变频空调维修故障代码

1、KFR-26GW/BPF、KFR-26GW/A(BPF)、KFR-26GW/C(BPF)、KFR-28GW/BPA、KFR-28GW/BPF、KFR-28GW/A(BPF)、KFR-28GW/C(BPF)、KFR-40GW/BPF 、KFR-40GW/A(BPF)、  KFR-28GW /DBPF、KFR-36GW/DBPF、KFR-28GW/M(BPF)、KFR-36GW/M(BPF)、KFR-25GW*2/BP、KFR-25GW*2/BPF、KFR-25GW*2/BPJF、KFR-26GW*2/BPF、KFR-30GW*2/BPF、KFR-30GW*2/BPKF、KR-(32G/AF.40G/F)60W/BP、KR-(32G/AF.50L/F)70W/BP
室内机显示灯          故障原因
电源 定时 运转
闪 灭 灭 室内环温传感器
闪 亮 亮 室内热交传感器
亮 亮 闪 室外除霜传感器
闪 亮 灭 压机排气温度传感器
闪 灭 亮 室外传感器异常
闪 灭 亮 压机运转异常
闪 闪 亮 1.DC电流检知2.过电流保护动作3.功率模块温度过高保护4.功率模块低电压检知
室内机显示灯          故障原因
电源 定时 运转
闪 闪 灭 过电流保护动作AC电流检知
闪 闪 闪 制热时,蒸发器温度上升(68度以上),或室内风机风量小
闪 灭 闪 CT断线保护
亮 闪 亮 功率模块异常
灭 灭 闪 通讯异常
灭 闪 灭 排气管温度超过120度
灭 闪 亮 电压不足 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灭 亮 闪 控制基板异常
灭 亮 闪 室内机EEPROM异常
闪 亮 闪 室外机EEPROM异常
2、KFR-35GW/BPF、KFR-35GW/ABPF、KFR-36GW/BP、KFR-36GW/BPF 、
KFR-36GW/ABPF、KFR-50GW/BPF、KFR-50LW/BP、KFR-50LW/BPF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定时灯闪烁1次 功率模块过热、过流、短路
定时灯闪烁2次 电流传感器感应电流太小
定时灯闪烁4次 制热时压机温度传感器温度超过120度保护
定时灯闪烁5次 过电流保护
定时灯闪烁6次 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
定时灯闪烁7次 室外热交传感器故障
定时灯闪烁10次 电源超、欠压
定时灯闪烁11次 瞬时断电保护
定时灯闪烁12次 制冷时室外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0度保护
定时灯闪烁14次 单片机读入EEPROM数据有错误
定时灯闪烁15次 瞬时断电时单片机复位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电源灯闪烁1次 室内环温传感器故障
电源灯闪烁2次 室内热交传感器故障
电源灯闪烁4次 制热时室内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2度保护
电源灯闪烁5次 制冷时室内热交传感器温度低于0度保护
电源灯闪烁6次 瞬时断电时单片机复位
电源灯闪烁7次 通讯回路故障
电源灯闪烁8次 室内风机故障
电源灯闪烁9次 瞬时断电保护
3、KFR-36GW/B(BPF)、KFR-36GW/BPJF、KFR-28GW/BPJF、KFR-28GW/@(BPF)
  KFR-36GW/@(BPF)
室内机显示 故障原因
E1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
E2          室内热交温度传感器
F21          室外除霜温度传感器
F25          室外排气温度传感器
F6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
E07          通讯异常
室内机显示        故障原因
F24          CT断线
F4          排气温度超过120℃,排气管温度过升保护
F22          AC电流过电流保护
F23          DC电流过电流保护
E9          制热时,蒸发器温度上升(68℃以上),或室内电机运转但风量小
F11          压机运转异常
4.KFR-60LW/BPF
故障显示      故障原因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
E4          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
E5          过电流保护
E6          压机过热保护
E7          室外低电压保护
E8          面板与主板通讯故障
E9          室内外通讯故障
5. KFR-48LW/@(BPJXF)、KFR-48LW/@(BPF)、KFR-50LW/BPJXF、KFR-51LW/BPJXF、KFR-51LW/BPJF、KFR-51LW/N(BPF)、KFR-51LW/T(BPJXF)、KFR-51LW/@(BPJXF)、KFR-52LW/BPJXF、KFR-52LW/BPJF、KFR-52LW/E(BPJXF)、KFR-52LW/N(BPJXF)、KFR-58LW/T(BPJXF)、KFR-58LW/@(BPF)、KFR-58LW/@(BPJXF)、KFR-60LW/BPJXF、KFR-58LW/BPJXF、KFR-58LW/E(BPJXF)、KFR-58LW/N(BPJXF)、KFR-58LW/N(BPF)、KFR-60LW/BPJF、KFR-60LW/BPXF、KFR-60LW/E(BPJXF)、KFR-68LW/BPJXF、KFR-68LW/E(BPJXF)、KFR-68LW/@(BPJXF)等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功率模块过热、过流、短路
E2          电流传感器感应电流太小
E4          制热时压机温度传感器温度超过120℃
E5          过电流保护
E6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7          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
Ea          电源超欠压
Ec          制冷时室外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0℃保护
Ee          单片机读入EEPROM数据有错误
F1          室温传感器故障
F2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F4          制热时室内盘管传感器超过72℃保护
F5          制冷时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低于0℃以下保护
F7          室内主板与控制面板通讯故障

海尔定频空调维修故障代码

KFR-26GW/B(JF)、KFR-26GW/(JF)、KFR-36GW/B(JF)、KFR-36GW/C(F)KFR-40GW/A(JF)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室内环境传感器断路、短路、接触不良
E2          室内盘管传感器断路、短路、接触不良
E21          除霜温度传感器异常
E4          单片机读入EEPROM数据错误
E8          面板和主控板间通讯故障
E14          室内风机故障
E16          里离子集尘故障
E24          CT电流互感器断保护 电路板CT电流互感器线圈不良,更换电路板、压缩机未启动,压缩机电流小,漏气

海尔定频柜机维修故障代码

KFRD-52LW/JXF、KFRD-62LW/F、KFRD-62LW/JXF、KFRD-71LW/F、KFRD-71LW/SDF、KFRD-71LW/JXF、KFRD-120LW/F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
E4        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
E5        过电流保护
E6        管路压力保护
E7        室外低电压保护
E8        面板与主板通讯故障
E9        室内外通讯故障

三菱重工—海尔柜机维修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
检测灯(黄色)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面板与室内主板通讯故障
闪亮1次      E6          室内环温传感器故障 传感器阻值错、内板坏
闪亮2次      E7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闪亮4次      E9、E40 室外机异常电压低、压力过高、高压开关动作
闪亮5次      E57          制冷剂不足检测压力
闪亮6次      E8          室外机过负荷保护制冷剂过多、短路
    E28          控制面板上SW13-6设置错误将SW13-6设置为关(OFF)

新科空调故障代码
008CPU故障代码
机型:KFR-25GW,KFR-32GW(B)
KFRd-48LW(F,B,BF)
KFRd-75LW(/3),KFRd-120LW
故障灯闪故障代码:
指示 内容 说明
16 不制冷 检漏,外机是否工作
17 低压,缺相,相序错 1.缺氟,充氟过多2.相位检测,电源
18 电压过低 自动恢复
19 T1开路或不良
20 T2开路或不良
21 T3开路或不良⒈插头松⒉信号线
注:KFRd-75LWE(/3),KFRd-120LWE  009电路SH-11电路除高压保护为21℃灯亮外,其它故障显示同上。

010CPU故障代码
机型:KFR(d)-25GWE、KFR-29GWE、
KFR-35GW(F、EF、B、BF)
发光管指示 ★-亮 ○-灭
L1 L2 L3 故障内容
★ ○ ○ 制冷剂泄漏、不制冷
★ ★ ○ T1开路或不良
★ ○ ★ T2开路或不良
○ ★ ★ T3开路或不良
★ ★ ★ 电压低保护(定时灯闪)

新科VFD型柜机故障代码说明

VFD荧光显示柜机系列有:KFRd--43LWE(F) KFRd--48LWH(F) KFRd--50LWH(F) KFRd--60LW(XF)

故障显示                  说明

保护1                    T1管温探头异常

保护2                    T2室温探头异常

保护3                    T3外机探头异常

保护4                    缺氟,压缩机热保护,T2变值

T2-T1(小于或等于4度CPU判断缺氟)

23机故障说明
1:故障灯闪时,按应急开关2S,行显示。
2:故障由绿、红、黄灯组合显示。
3:故障代码(★)亮、(○)灭。
运行灯(绿)故障灯(红)定时灯(黄) 故障原因
★ ○ ○ T1保护
○ ○ ★ T2保护
T ★ ○ 漏氟保护
★ ○ ★ 内风机故障
★ ★ ○ 电流互感器故障
★ ★ ★ 无同步信号
○ ★ ★ 过电流保护

温度传感器;25℃--5k

变频系列32BP、32BM
1、故障显示方法:故障灯亮,开关由“开”至“关”
2、故障显示内容:○-闪  ☆-亮  ×-灭
定时 运行 故障 故障内容 故障原因
○ × × T1故障
× ○ × T2故障
× × ○ T3故障
○ × ○ T4故障
× ○ ○ T5故障
○ ○ ○ I互感器异常 传感器开、短路
☆ × × 通信异常 见说明(1)
× ☆ × 模块保护 见说明(2)
× × ☆ I峰值关断 电源瞬间变化/IPM不良
☆ × ☆ I控制异常 压机停
× ☆ ☆ T6过高保护 见说明(3)
☆ ☆ ☆ 内风机异常
☆ ○ ○ 四通阀异常
☆ ○ ☆ AC异常 见说明(4)
○ ☆ ○ 制冷剂泄漏
☆ ☆ × E2PROM故障
T4-压机温度探头(25℃:57.9k ) T5-外气温度探头
T6压机排气温度                  I-电流
说明: (1)通信异常<检查方法>
①零,火线接反, 左零右火
②24V通讯电源不良,连接不良
③接线不良
④绝缘不良,保险丝断,继电器不良
⑤300V是否正常
⑥测零线与通讯线直流14V,大于14V为室外故障,小于14V为室内故障
(2)IPM模块保护<检查方法>
① 检查十芯线插头,接触等
② 控制板 15V,+5V电源是否正常
③ IPM模块坏,与散热片接触不良
④ 压机坏
⑤ 室外风机不转
⑥ 室外散热,通风不良
(3)压机排气温度过高<检查方法>
① 吸气压力过低,少氟
② 毛细管堵
③ 压机温度探头不良
④ 制冷时室外风机不转
⑤ 高效时加氟至10A(32BP)
(4)AC输入电压异常<检查方法>
① 过电压,低电压保护动作
② 将外板D203,D204去掉,在D204上加12-15K电阻(32BP)
(5)定频加氟
将小开关由演示上电,上电后拨到“演示”→“关”→“开”,遥控器发送制冷指令.
27BM,32BPA系列
故障显示(同A系列)
室内显示
运行 定时 故障 故障内容 故障原因
○ × × T1故障
× ○ × T2故障
☆ ☆ ☆ 内风机异常 风机不良/驱动
○ ☆ × 机型故障
○ ○ × 室外传感器 查外机板显示
× × ☆ 风机电源同步故障 过零检测异常
× × ○ T4故障
○ × ○ T3故障
× ○ ○ T5故障
☆ × × 通信异常 见说明(1)
× ☆ × 模块保护 见说明(2)
☆ ○ ☆ AC异常 见说明(4)
○ ○ ☆ 压机驱动异常 启动,运转异常

T4-压机温度探头    T5-外气温度探头
50BM系列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故障原因
01 T1故障
02 T2故障
04 室内通讯故障 室内基板不良AC220、DC280V接线错误
05 室内风机故障 风机不良/驱动
10 过电流保护 压机
11 IPM模块保护 IPM不良、基板不良、见说明(2)
12 AC异常 见说明(4)
13 E2ROM故障 E2ROM,接触不良
14 T4故障
15 T3故障
16 T5故障
17 压机排气温度过高 见说明(3)
18 I互感器异常 互感器异常、220V接线错误
19 I互感器异常 IPM不良、220V接线错误
20 室外通讯故障 室外通讯不良
23 少氟故障
24 四通阀故障

VFD型柜机故障说明
KFRd-43LWE(F) KFRd-48LWH(F)
KFRd-50LWH(F) KFRd-60LW(X、F)
故障 内容
保护1 T1开路
保护2 T2开路
保护3 T3开路
保护4 缺氟、压机热保护、T2变值
T2-T1≦4℃判断缺氟

荧光屏无显示故障:
首先测量电路上VD103是否短路,R103上烧坏,更换R103,300~390
测量VD103是否有直流电压﹣26V,如果有检查电路板是否短路

新科变频空调器故障灯含义
( 1 ) 闪.灭.灭.  内环温传感器异常             ( 2 ) 灭.闪.灭   内管温传感器异常             ( 3 ) 灭.灭.闪   压缩机温度传感器异常           ( 4 ) 闪.灭.闪   室外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 5 ) 灭.闪.闪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 6 ) 闪.闪.闪   互感线圈异常               ( 7 ) 亮.灭.灭   通信异常,电源不能加到外机或外板     ( 8 ) 灭.亮.灭   模块保护                ( 9 ) 灭.灭.亮   电流峰值关断               ( 10) 亮.灭.亮   电流控制异常               ( 11) 灭.亮.亮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            ( 12) 亮.亮.亮   室外风机运转异常             ( 13) 亮.闪.闪   四通阀切换异常              ( 14) 亮.闪.亮   输入电压异常               ( 15) 闪.亮.闪   制冷剂泄漏                ( 16) 灭.灭.灭   正常工作                 ( 17) 亮.亮.闪   待机方式                 ( 18) 闪.亮.亮   电压互感器故障
新科KFR-25,KFR-32.KFR-48(75,120)LW系列空调器故障指示灯含义

(1)故障灯闪,16℃灯常亮,其余灯(电源灯除外)都不亮,为制冷剂泄漏(和不制冷故障有关)                         (2)故障灯闪,17℃灯常亮为管道压力升高.             (3)故障灯闪,18℃灯常亮为低电压保护.              (4)故障灯闪,19℃灯常亮为室内环温开路.             (5)故障灯闪,20℃灯常亮为室内管温开路              (6)故障灯闪,21℃灯常亮为室外环温开路

美的变频空调故障代码汇总表
一、变频分体机
1、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1.1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化霜灯 定时灯 自动灯 运行灯 LED 状态
× × ○ ☆ 模块保护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制冷或制热 室外温度过低、室外温度过高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电流保护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室内蒸发器高温保护或低温保护
× ○ ☆ ☆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保护
○ ○ ☆ ☆ 风机速度失控
☆ × ○ ☆ 过零检测出错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亮    ×----熄    ☆----闪
1.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闪烁
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外主控板故障指示
L3 L2 L1 故障说明
① ② 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 × ×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 ○ 电流保护
× ☆ ☆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室外电压太高或太低
× ○ × IPM模块保护
× ○ ○ 压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二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预热
○——常亮  ☆——闪烁  ×——常灭

2、KFR-26GW/I1BPY,KFR-32GW/I1BPY,KFR-26GW/CBPY,KFR-32GW/CBPY变频分体机
2.1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KFR-26GW/I1BPY,KFR-32GW/I1BPY,KFR-26GW/CBPY,KFR-32GW/CBPY室内机故障指示室内机故障指示
化霜灯 定时灯 自动灯(或换气灯)注1 运行灯 LED 状态
× × ○ ☆ 模块保护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风机速度失控
☆ × ○ ☆ 过零检测出错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常亮  ☆——闪烁  ×——常灭
注1:对KFR-26GW/I1BPY,KFR-32GW/I1BPY为自动灯;对KFR-26GW/CBPY,KFR-32GW/CBPY为自动换气及连续换气灯;

2.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3、KFR-26GW/BPY-R、KFR-35GW/BPY-R、KFR-26GW/BPY-S、KFR-35GW/BPY-S、KFR-26GW/BPUYP-V、KFR-32GW/BPUYP-V变频分体机
3.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26GW/BPY-R,KFR-35GW/BPY-R,KFR-26GW/BPY-S,KFR-35GW/BPY-S室内机故障指示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
E0 EEPROM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3.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3.3 KFR-26GW/BPY-R1、KFR-35GW/BPY-R1室内机故障指示
化霜灯 定时灯 干燥防霉灯 强劲灯 LED状态
☆ X X X EEPROM参数错误
☆ O O O 模块保护
☆ O X X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X X O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X O O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X O X 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O X O 风机速度失控
☆ O O X 过零检测出错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备注:
O———常亮 ☆———2HZ闪烁 X———常灭

4、KFR-26GW/BP2UYP-U、KFR-32GW/BP2UYP-U、KFR-26GW/BP2UYP-V、KFR-32GW/BP2UYP-V直流变频分体机
4.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26GW/BP2UYP-U、KFR-32GW/BP2UYP-U、KFR-26GW/BP2UYP-V、KFR-32GW/BP2UYP-V室内机故障指示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
E0 EEPROM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7 室外风机失速故障(对V型全直流变频)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3 室外温度过低保护(预留)
P4 压缩机位置检测故障
4.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有4个LED灯,分别为电源灯(LED1)、状态灯(LED2、LED3、LED4)
室外机LED显示功能:
            LED1  电源灯          上电后长亮
LED4 LED3 LED2 故障说明
绿 黄 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X X X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X X 电流保护
☆ X X 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 ☆ X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X ☆ 冷凝器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电压保护
X ○ X IPM模块保护
○ ○ X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X X ○ 2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压缩机驱动保护
☆ X ○ 室外直流风机失速保护
备  注: ○——常亮  ☆——闪烁    X——常灭
闪烁频率为2Hz/s
二、变频柜机
1、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变频柜机
1.1  室内机LCD显示
保护信息代码(可恢复的保护)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代码 内容
P01 室内板与室外板2分钟通信不上保护
P02 IPM 模块保护
P03 高低电压保护
P04 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房间、温度)
P05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冷凝器、环境、排气温度)
P06 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P07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P08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关压缩机
P09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
P10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11 化霜或防冷风
P12 室内风机温度过热
P13 室内板与开关板3分钟通信不上
1.2  室内主控板LED显示
室内机设置5个LED,其中LED0为工作指示灯,正常时LED0亮,异常时LED0以5HZ 的频率闪烁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主控板故障指示
LED4 LED3 LED2 LED1 LED0 LED 状态
× × × ○ ☆ 模块保护
×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 制冷或制热 室外温度过低、室外温度过高
× ○ × ○ ☆ 排气温度过高
×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 电流保护
○ ○ × × ☆ 室内蒸发器高、低温度保护
×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保护
○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 ○ ○ × ☆ 室内机和开关板通信保护
○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 正常状态(频率值为零)
○ ○ × × ○ 正常状态(频率值不为零)
○----亮    ×----熄    ☆----闪
1.3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主控板故障指示
L3 L2 L1 故障说明
① ② 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 × ×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 ○ 电流保护
× ☆ ☆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室外电压太高或太低
× ○ × IPM模块保护
× ○ ○ 压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二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预热
○——常亮  ☆——闪烁  ×——常灭
2、KFR-50LW/F2BPY变频柜机
2.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50LW/F2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LED指示故障 运行灯 定时灯 预热化霜灯
电流保护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室外机传感器故障 × × ☆
室内机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模块保护 ☆ × ×
电压保护 ○ ☆ ☆
室内外机型不匹配 ☆ ☆ ×
室内外机通讯保护 ☆ ☆ ☆
○——常亮  ☆——闪烁  ×——常灭
2.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3.  KFR-50LW/MBPY,KFR-60LW/MBPY变频柜机
3.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50LW/MBPY,KFR-60LW/M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保护 内    容 故障 内    容
P1 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 模块保护 E2 预留
P3 高低电压保护 E3 预留
P4 室内蒸发器高温或低温保护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 E5 室内板与显示板3分钟通信故障
P6 预留 E6 预留
P7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7 预留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E8 静电除尘故障
P9 化霜 E9 EEPROM故障
3.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4.KFR-50LW/BPY-R,KFR-60LW/BPY-R变频柜机
4.1  室内机故障显示
当空调出现故障时,温度显示区自动显示故障保护代码5秒钟,然后隐去,恢复显示设定温度。
按“试运行”键,可进入检查状态,再按“▲”或“▼”键,可察看T1(室内温度)、T2(室内管温)、T3(室外管温)、T4(室外温度)、故障代码。
KFR-50LW/BPY-R,KFR-60LW/BPY-R室内机故障指示
保护 内    容 故障 内    容
P1 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 模块保护 E2 预留
P3 高低电压保护 E3 预留
P4 预留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 预留 E5 预留
P6 等离子故障 E6 预留
P7 预留 E7 预留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E8 预留
P9 化霜或防冷风 E9 EEPROM故障
4.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一.柜机
1.适用于S系列;K2系列;F2系列;H1系列
保护代码 表示内容
定时灯以5Hz闪烁 T1室温传感器检测口异常
运行灯以5Hz闪烁 T2蒸发器传感器检测口异常
化霜灯以5Hz闪烁 T3冷凝器传感器检测口异常
运行、定时、化霜灯同时以5Hz闪烁 室外机保护
注1:当室外机保护和温度传感器检测口异常同时发生时,优先指示室外机保护故障。
注2:强制制冷期间发生室外机保护,故障清除后恢复到强制制冷状态

2)适用于E系列柜机
保护代码 表示内容 故障代码 表示内容
P 02 压缩机过载(保留) E 01 温度传感器开路,短路故障
P 03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制冷) E 02 压缩机过流(保留)
P 04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高(制热) E 03 压缩机欠流(第一次上电检)(保留)
P 05 室内出风口温度过高(制热) E 04 室外机保护
    E 05 温度传感器开路,短路故障
注:故障期间LED以2Hz频率闪,而保护期间LED显示正常.

3) 适用于S1系列;S2系列;S3系列;S6系列;Q系列;R系列;Q1系列;V系列;Q2 系列;U系列;U1系列柜机

保护代码 表示内容 故障代码 表示内容
P3 高低电压保护(变频机用) E1 T1传感器故障
P4 室内蒸发器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E2 T2传感器故障
P5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E3 T3传感器故障
P7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变频机用) E4 T5传感器故障(变频机用)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变频机用)  E5 网络通信故障
P9 化霜保护或防冷风关风机          E6      室外机故障          E7 加湿器故障
E8 静电除尘故障
E9 自动门故障
PAU 进风格栅保护

二.分体机
1)适用于T系列;T1系列;I4系列;26Z系列;32Z系列;G系列;
工作灯 定时灯 LED 状态
☆ X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5Hz
☆ O 室内温度和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5Hz
X ☆ 四次电流保护
O ☆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O  (亮)  X  ( 熄)    ☆ (闪)

2)适用于T3系列;T6系列; T2系列;T4系列;T5系列
运行灯 定时灯 故障类型
☆ X 风机速度失控
☆ O 室内温度和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X ☆ 四次电流保护
☆ ☆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或过零检测出错
O  (亮)  X  ( 熄)    ☆ (闪)

3) 适用于Q1系列;Q2系列;U系列;V系列
故障代码 表示内容
E1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四次电流保护
E5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6 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4)适用于I1,A系列
(UPD780021芯片)
工作灯 定时灯 化霜灯 LED 状态
☆ X ☆ 四次电流保护
☆ X X 风机速度失控
☆ ☆ ☆ 过零检测出错
☆ ☆ O 主芯片和计算机通信不上
X X ☆ 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X ☆ X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X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O O O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O  (亮)  X  ( 熄)    ☆ (闪)
(MC68HC908JL3统一芯片方案)
工作灯 定时灯 化霜灯 LED 状态
☆ X ☆ 四次电流保护
☆ X X 风机速度失控
☆ ☆ ☆ 过零检测出错
X X ☆ 室温或管温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5) 适用于20Z、22Z战斗机(S8M7217统一芯片)、I2系列;I5系列;Q系列

运行灯      定时灯 故障类型
☆ X 风机速度失控
☆ O 室内温度和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X ☆ 四次电流保护
O ☆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 ☆ 过零检测出错
O  (亮)  X  ( 熄)    ☆ (闪)
美的全健康Q1型挂机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故障类型
E1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E2过零检测出错
E3风机速度失控
E4四次电流保护
E5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6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美的B(C)型分体落地机故障显示代码
L(R)F-7.5WB(D)        L(R)F-12WB          L(R)F-7.5WC(D)                L(R)F-12WC
KF(R)-48LW/Y          KF(R)-61LW/Y        KF(R)-75LW/B(C)(S)(D)        KF(R)-120LW/B(C)(S)(D)
开关板上的故障类型显示(开关板上LED1快闪),保护恢复后工作正常
故  障  类  型显示代码
室外机故障01
电源过欠压02
制冷时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03
制热时室内蒸发器温度过高04
室内出风口温度过高05
室内主控板与显示板不能通信06
室内机电路故障07

室外机故障时,室外LED3快闪,室外故障类型显示灯(LED4,5,6)指示故障内容:
LED6LED5LED4保护类型
过流保护    ON室外保护
欠流保护  ON  室外保护
管路过压ON    室外保护
管路欠压  ONON室外保护
电压过压ON  ON电压过压
电压欠压ONON  电压欠压
相序错误ONONON室外保护
缺A相    ☆室外保护
缺B相  ☆  室外保护
缺C相☆    室外保护
其它      室外保护
美的A型落地空调器故障指示
LF-8W(单相、三相) RF-8W(单相、三相) LF-12W RF-12W
  室外故障检测故障指示灯表示的故障类型:
亮 灯 情 况指 示 的 内 容
LED1亮电压过高
LED2亮电压过低
LED3亮管路压力过高,压缩机过流或过热
LED4亮管路压力过低
LED1和LED2亮室外机温度检测大于80度
LED1和LED3亮室外机温度检测小于-40度
美的KFR-50(60)LW/MBPY故障代码
保护代码内   容故障代码内          容
P1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E1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模块保护E2预留
P3高低电压保护E3预留
P4室内蒸发器温度高温或低温保护E4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E5室内板与显示板3分钟通信故障
P6预留E6预留
P7室外排气温度过高保护E7预留
P8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E8静电除尘故障
P9化霜E9EEPROM故障
美的50FBPY、50BPY变频柜机代码
开关板显示代码(其中故障为不可恢复的保护)
代码内          容
E01一个小时四次模块保护
E02(暂无)
E03一个小时三次排气温度保护
P01室内板与室外板2分钟通讯不上保护
P02IPM模块保护
P03高低电压保护
P04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房间、温度)
P05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高温或低温)
P06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P07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P08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关压缩机
P09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
P10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11化霜或防冷风
P12室内风机温度过热
P13室内板与开关板2分钟通讯不上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其中LED0为工作指示灯,正常时LED0亮,异常时LED0以5HZ的频率闪烁)
KFR--40GW/BPY-R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定义
E0  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
KFR-26GW/I1BPY KFR-32GW/I1BPY
运行时LED的显示㈠、正常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4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4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1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1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2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2 灭
4、 换气灯
连续换气运行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亮
连续换气停止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灭
自动换气运行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亮
自动换气停止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灭
㈡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5、6、7连续、自动换气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16.2对于KFR-26(32)GW/I1BPY,室内设置4个LED。分别为工作灯 (LED1)、化霜灯 (LED5)、定时灯(LED6)、自动灯(LED3)。
㈠、正常运行时LED的显示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1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1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5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5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6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6 灭
4、 自动灯
自动功能有效时 (自动灯)LED3 亮          自动功能无效时 (自动灯)LED3 灭
(二):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自动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机型的系统参数:
1、工作频率:F0、F1、F2、F3、F4、F5、F6、F7、F8、F9、F10
2、室内风机转速:
高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H 。              中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M 。
低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L 。              微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S 。
3、欠压、过压保护
值准入电压 V1        准出电压      限频F1电压 V2《电压
美的空调天朗星触摸屏系列柜机(M系列)故障代码

天朗星触摸屏系列柜机(M系列)

保护代码 内    容                        故障代码 内    容

P3 高低电压保护(变频机用)                E1 T1传感器故障

P4 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E2 T2传感器故障

P5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E3 T3传感器故障

P7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变频机用)    E4 T4传感器故障(变频机用)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变频机用)          E5 室内板与显示板3分钟通信不上

P9 化霜保护或防冷风关风机                  E6 室外保护

                                       E7 加湿器故障

                                       E8 静电除尘故障

                                       E9 EEPROM出错

室外保护:LED3为电源指示灯

LED显示 内    容

LED1 LED2 LED3

灭 灭 亮 正常

亮 灭 亮 相序接反

灭 亮 亮 过电流

亮 亮 亮 缺相

亮 亮 亮 压力保护

三星空调故障代码
显示  原  因                  对  策
E1    室内感温包短路          室内感温包开路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更换感温包
E2    门电机缺陷              门传感器缺陷、连接线接触不良、装配不良、更换门电机、更换传感器、更换连接线、排除结构干涉
E4    格栅电机缺陷            限位开关缺陷、连接线接触不良、装配不良更换格栅电机、更换限位开关、更换连接线、排除结构干涉
E5    室内管温包开路          室内管温包短路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更换管温包
E6    化霜管温包开路          化霜管温包短路PCB部件的开路/短路检测、更换化霜管温包
E7    电加热器温度传感器开路  电加热器温度传感器短路PCB检测、更换温度传感器
E0    电加热器超高温          室内电机堵转、室内电机损坏检测高温传感器、消除室内电机堵转的因素、更换室内电机

楼主: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格力:变频柜机E1-E5
                          E1:压机过流,过热,排气过高,模块保护;
                          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包开,短路;
                          E4:室内管温开,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
:定频机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格力空调维修数据

一:格力定频机器挂机的传感器的阻值比较小,也就是说比较精确,不过也是最容易坏的!常见故障就不说了!说2个不好查的:1制冷时20分钟左右压机停;2制热外风机不工作;很大可能都是室内管温问题![适用所有定频机]
二:普通分体机,1:就是带灯箱的E1表现为一开机立刻停,除灯箱可以开以外别的功能都没有用。[简单解决方法:将控制板的OVC线与零线短接,仍是E1为控制板坏,不显示E1那就是高压保护开关等断开]2:E3故障有的机器根本就没有低压保护开关,可是换了所有控制元件还 是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是现在的很多控制板都是通用的,只要把控制板上的LPP线与零线短接就可以了!
三:变频冷静王维修资料
1 排气温度保护:当T排气高于115度时,压机停,小于90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后恢复运行;
2 防冻结保护:当T内管小于-1度,压机停,大于6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恢复运行;
3 过电流保护:当I总大于D时,压机停,外风机延时30秒停
制冷时32机D=10A,25机D=8A;制热时32机D=13A,25机D=10A
4 过负荷保护:当T管大于62度时,内风机按设定风速运行,压机停。
T管:制冷时是室外热交换器温度,制热时是室内热交换器温度。
5 室内,外故障显示:D1,D2,D3为内机灯,LED1[绿灯]LED2[红灯]LED3[黄灯]为外机灯。
                A压机停且有故障时LED1亮;B室外环境温度有故障时LED3亮;C室外管温有故障时LED2亮;D模块保护时LED1闪烁;E压机过载时LED2与LED3同时闪烁;F排气温度有故障时LED1,LED2,LED3全亮;G室内D1压机运行时亮;
H室内D2时通讯指示,正常时闪烁;I室内D3是感温包指示灯,有故障时闪烁。
6 功率模快:各线功能
                    1号线:W相的负端控制信号;2号线:W的正端控制信号;
                    3号线:V的负端控制信号;4号线:V正端控制信号;
                    5号线:U的负端控制信号;6号线:U正端控制信号;
                    7号线:地线;8号线;+5V线;9号线:+12V线;
                    10号线:模块保护信号线[模块保护有:过热,过流,欠压保护,保护时模块有微秒极的信号输出]
四:变频柜机E1-E5
                          E1:压机过流,过热,排气过高,模块保护;
                          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包开,短路;
                          E4:室内管温开,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
五:定频机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春兰50、70变频空调故障代码
E0 通讯故障
      E1 室外传感器开短路
      E2 压缩机保护器保护
      E3 过电流
      E4 功率模块保护
      E5 室外管温过高
      E6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
      E7 电压过高
      E8 室内传感器开短路
      E9 室内管温过高

新飞空调故障代码

         柜机KF-5LW/K/X/T、KFR-50LW/D/DK/DW/DT、KF-60LW/XK/K/X/T、KFR-60LW/DXK/DK/DX/DT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E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4        室外机故障    KFR-46LW/D热泵型保护指示功能:1:控制面板上“运行”灯和“制冷”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冷防冻结保护状态。2:控制面板上“运行”灯和“制热”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防高温保护状态。3:控制面板上“运行”灯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长时间防冻风保护状态。4:控制面板上“化霜”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化霜状态。        KF-46LW                故障代码:故障时面板液晶显示器会显示“故障”和相应故障代码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系统停机    E2        室外温度传感器或连接线故障,系统不停机。    E3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系统不停机KF-33GW/X、36GW、33GW、36GW/X、KFR-36GW/X、33GW/X、36GW、33GW故障诊断及保护提示功能:    运转灯为绿色,定时灯为黄色。    “运转”灯闪烁,显示室内机的故障内容如下:闪烁次数                      室内机状态        1次/8秒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2次/8秒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6次/8秒              室内风机故障    “定时”灯闪烁,显示室外机的故障内容如下:闪烁次数                  室外机状态      3次/8秒              室外机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5次/8秒              室外机故障

长虹空调故障代码

机型 代码 可能故障原因
F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F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DQ F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BQ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50LW/WBQ P1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P2 CT电流异常
P4 JPM故障保护
P5 四通阀切换异常
E1 室内主控板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讯异常
E2 室内主控板与室外控制板之间通讯异常
E1 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讯错误
E2 主控板与室外板之间通讯错误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LW/WDS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W/W3S F4 低压开关保护
KFR-75LW/WDES F5 逆相保护
KFR-120LW/WDS F6 缺相保护
KF-120LW/WS H1 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 压缩机堵转保护
H3 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1 制冷过载保护
P2 制热过载保护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无显示 制冷剂不足
E1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2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3 室内机测到从控制面板传来的异常信息
E4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5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6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7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P1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P2 室外风扇电机与压缩机热保护器动作
KFR-120LW/M P3 排气温度异常
KFR-120LW/MAS P4 高压开关动作
KFR-71LW/M P5 逆相保护(对KFR-71LW/M是主控板上开关位置设置错误)
P6 室内机与室外机的模式不兼?
F1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2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4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5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6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7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8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H1 压缩机电机过流
H2 压缩机电机堵转
H3 压缩机电流检测异常
H6 低压开关动作
H7 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线路或管道接错
E1 通讯异常
48LW P1 制冷过载
60系列 P2 制热过载
51系列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7ILW/D E1 通信异常
KFR-71LW/WD P1 制冷过载
KF-71LW P2 制热过载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1 高压开关保护(序号线接错或断裂,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KFR-50LWWDFB E1 通信异常
KF-50LWWDF P1 制冷过载
KF-60LWWDF P2 制热过载
KF-71LWWDF F1 高压开关保护
KFR-51LWWDFB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
KFR-60LWWDFB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
F8 系统保护异常

TCL空调故障代码!内部资料
空调常见故障代码汇总
一、 KF(R)-34GW/E5: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室温热敏电阻短路或断路
E2 室内管温热敏电阻短路或断路
E3 室外管温热敏电阻短路或断路
E4 控制器连续16秒未接到转速反馈信号
E7 压缩机保护(压缩机连续运行7分钟,室内管温与室温相差在3℃以内时)
二、 KFR-25GW/JK2,KFR-34GW/JK2
故障点 故障显示 症状 验证方法 检修
接错线 ● ○●○●○●○重复亮1秒,灭1秒 室外机不运转 接通电源,继电器52C首次接通后,连续信号停止4~5秒 ☆ 检查连接导线☆ 检查室内机控制板☆ 检查室外机控制板☆ 检查电器部件
连接信号 ● ○○○○○●○○○○○●○○重复亮1秒,灭2.5秒  来自室外机的连续信号停止4~5秒
管温、室温热敏电阻 ● ○●○○○○○●○●○○重复闪2次,灭2.5秒 室外机不运转 运行中将室温或管温电阻短路或开路2秒钟 ☆ 检查热敏电阻☆ 检查插座☆ 检查室内电路板
室内风扇电机 ● ○●○●○○○○○●○●○●○○○重复闪3秒,灭2.5秒 室内风扇重复出现转12秒停3分钟,风扇不运转 在室内风扇电机运转12秒期间,不能发射转速反馈信号 ☆ 拔下插座CN211,测量CN121②-③之间,确认信号大于等于1.5V☆ 检查室内控制板☆ 检查室内风机☆ 检查插座
室外化霜电阻 ● ○●○●○●○●○●○○○○○●○重复闪6秒,灭2.5秒 室外机不运转 压缩机起动后,除霜电阻接通或断开 ☆ 制冷量不足☆ 检查除霜电路板
● :表示亮;○:表示灭
三、 KF-25GW/JK2,KF-35GW/JK2
故障点 故障显示 症状 验证方法 检修
管温、室温热敏电阻 ● ○●○○○○○●○●○○重复闪2次,灭2.5秒 室外机不运转 运行中将室温或管温电阻短路或开路2秒钟 ☆ 检查热敏电阻☆ 检查插座☆ 检查室内电路板
室内风扇电机 ● ○●○●○○○○○●○●○●○○○重复闪3秒,灭2.5秒 室内风扇重复出现转12秒停3分钟,风扇不运转 在室内风扇电机运转12秒期间,不能发射转速反馈信号 ☆ 拔下插座CN211,测量CN121②-③之间,确认信号大于等于1.5V☆ 检查室内控制板☆ 检查室内美的机故障一览表
KFR——40GW/BPY-R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定义
E0  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KFR-26GW/I1BPY KFR-32GW/I1BPY
运行时LED的显示㈠、正常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4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4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1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1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2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2 灭
4、 换气灯
连续换气运行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亮
连续换气停止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灭
自动换气运行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亮
自动换气停止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灭
㈡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5、6、7连续、自动换气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16.2对于KFR-26(32)GW/I1BPY,室内设置4个LED。分别为工作灯 (LED1)、化霜灯 (LED5)、定时灯(LED6)、自动灯(LED3)。
㈠、正常运行时LED的显示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1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1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5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5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6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6 灭
4、 自动灯
自动功能有效时 (自动灯)LED3 亮
自动功能无效时 (自动灯)LED3 灭
(二):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自动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机型的系统参数:
1、工作频率:F0、F1、F2、F3、F4、F5、F6、F7、F8、F9、F10
2、室内风机转速:
高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H 。
中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M 。
低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L 。
微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S 。
3、欠压、过压保护值
准入电压 V1
准出电压
限频F1电压 V2《电压<V3
限频F2电压 V3《电压<V4
限频F4电压 V4《电压<V1
4、符号表示
(1):上电时步进马达的回转角度参数 ANGLOFF 。
(2):制热模式下步进马达的打开角度参数 ANGLHEAT 。
(3):其他模式下步进马达的打开角度参数 ANGLCOOL 。
(4):持续3秒钟关压缩机的电流保护参数 I3SEC 。
(5):持续5分钟关压缩机的电流保护参数 I5MIN 。
(6):室外风机关或室内风机转为低风挡的电流保护参数 IFAN。
(7):电流保护恢复参数 IRESTORE 。
(8):化霜时的电流恢复参数 IDEFROST 。
(9) 制热模式高风档的转速参数 HSPEEDH 。
(10):制热模式中风档的转速参数 HSPEEDM 。
(11):制热模式低风档的转速参数 HSPEEDL 。
(12):制热模式微风档的转速参数 HSPEEDS 。
(13):制冷模式高风档的转速参数 CSPEEDH
(14):制冷模式中风档的转速参数 CSPEEDM
(15):制冷模式低风档的转速参数 CSPEEDL
(16):制冷模式微风档的转速参数 CSPEEDS
(17):防冷风的风机关转微风的温度参数 (TE1)。
(18):防冷风的微风转设定转速的温度参数 (TE2)。
(19):防冷风的设定转速转微风的温度参数 (TE3)。
(20):防冷风的微风转为风机关的温度参数 (TE4)。
(21):蒸发器低温保护的进入温度参数 (TE5)。
(22):蒸发器低温保护的恢复温度参数 (TE6)。
(23):蒸发器高温保护压缩机关的温度值 (TE7)
(24):蒸发器高温保护室外风机关的温度值 (TE8)
(25):蒸发器高温保护的恢复温度值 (TE9)
(26):高风档的化霜温差参数 THDEFROST 。
(27):中风档的化霜温差参数 TMDEFROST 。
(28):低风档的化霜温差参数 TLDEFROST 。㈠、正常运行时LED的显示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4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4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1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1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2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2 灭
4、 换气灯
连续换气运行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亮
连续换气停止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灭
自动换气运行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亮
自动换气停止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灭

㈡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5、6、7连续、自动换气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风机☆ 检查插座

美的健康Q1型挂机故障代码

E1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E2过零检测出错

E3风机速度失控

E4四次电流保护

E5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6室内蒸发管温坏

新飞的KFR-58LW :

E1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系统停机)      检修:查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是否正常,若正常应查传感器引

                                                                                线插头是否松脱,若也正常应更换电脑板

E2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系统不停机)  检修:查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是否正常,若正常应查传感器引

                                                                                  线插头是否松脱,若也正常应更换电脑板

E3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系统不停机,

        按无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方式工作)            检修:查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是否开路或短路,若正常应查传感

                                                                                      器 引 线插头是否松脱,若也正常应更换电脑板

楼主:
春兰KFR-65QW/AS嵌入式空调器室内故障代码

电源红灯  除霜黄灯  运行绿灯  故障原因
亮  亮  闪  室内外环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亮  灭  闪  室内外管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闪  闪  闪 水泵开关异常
亮  闪  亮  通迅异常
亮  闪  灭  过热保护
闪  亮  亮  过冷保护
闪 亮  闪  压缩机过流保护
闪 亮  灭  压力过高或外管温温度传感器坏
闪 灭  亮  室外环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格力柜机故障代码及检测方法(采用蜗旋压机)
E1  压机高压保护-----查故障反馈线是否开路,电源是否正常,室外机通风是否良好及高压开关,过流保护器,强电板是否损坏,排出之即可解决。
E2  室内蒸发器防冻结保护---查室内机管温传感器是否开路或者是插头没插好,控制回路故障,室内风机转速是否太慢,弱电板是否损坏,室内环境温度是否低于18度等  排除之即可。
E3 压机低压过低保护---查有无泄漏或者制冷剂是否加足,低压开关上否损坏等,排除即可解决。
E4  压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查排气温度传感器阻值是否正常(约50K),室外机通风是否良好等,系统有无制冷剂,排除之即可排除解决。
E5  过电流(低电压)保护---检查用户家的电压,控制会路鼓掌,排除即可。

大金家用变频空调系列内机型号FTX45HV1LC,FTX45HAV1LC,FTX45GV1LC,FTX52GAV1LC。外机型号RX45HV1LC,RX45HAV1LC,RX45GV1LC,RX52GAV1LC。故障代码及内容:00  正常  ,    U0  冷媒不足 ,U2  低电压检出  ,U4内外机传送异常  ,R1  P板不良  , R5  变压器保护防结冰  ,R6  内电机异常  ,C4  内温传感异常  ,C5  内管温异常  ,C9  室温传感异常 ,E5  OL动作  ,E6  压机启动不良  , E7  外风机异常  ,H8  CT异常  ,H9  外温传感异常 ,J3  高压热敏异常 , J4  系统异常  ,J5  外低压热敏异常  ,J6  外热交换传感异常  ,J9  外气体管道热敏异常  ,L4  外风机温度高  ,L5  输出过电流  ,P3  电箱温度传感异常 ,P4  外管温异常

新飞空调故障代码

柜机KF-5LW/K/X/T、KFR-50LW/D/DK/DW/DT、KF-60LW/XK/K/X/T、KFR-60LW/DXK/DK/DX/DT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4        室外机故障

KFR-46LW/D热泵型保护指示功能:
1:控制面板上“运行”灯和“制冷”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冷防冻结保护状态。
2:控制面板上“运行”灯和“制热”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防高温保护状态。
3:控制面板上“运行”灯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长时间防冻风保护状态。
4:控制面板上“化霜”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化霜状态。

KF-46LW

故障代码:故障时面板液晶显示器会显示“故障”和相应故障代码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系统停机
    E2        室外温度传感器或连接线故障,系统不停机。
    E3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系统不停机

KF-33GW/X、36GW、33GW、36GW/X、KFR-36GW/X、33GW/X、36GW、33GW故障诊断及保护提示功能:

  运转灯为绿色,定时灯为黄色。
  “运转”灯闪烁,显示室内机的故障内容如下:
闪烁次数                      室内机状态
  1次/8秒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2次/8秒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6次/8秒              室内风机故障
  “定时”灯闪烁,显示室外机的故障内容如下:
闪烁次数                  室外机状态
  3次/8秒              室外机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5次/8秒              室外机故障

新飞空调故障代码

         柜机KF-5LW/K/X/T、KFR-50LW/D/DK/DW/DT、KF-60LW/XK/K/X/T、KFR-60LW/DXK
/DK/DX/DT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E1        室内温
度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E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
障        E4        室外机故障    KFR-46LW/D热泵型保护指示功能:1:控制面板上“运
行”灯和“制冷”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冷防冻结保护状态。2:控制面板上“运行”
灯和“制热”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防高温保护状态。3:控制面板上“运行”灯闪
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长时间防冻风保护状态。4:控制面板上“化霜”显示闪烁时,表示
空调处于制热化霜状态。        KF-46LW                故障代码:故障时面板液晶显示
器会显示“故障”和相应故障代码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系统停机    E2
  室外温度传感器或连接线故障,系统不停机。    E3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系统不停机KF-33GW/X、36GW、33GW、36GW/X、KFR-36GW/X、33GW/X、36GW、33GW故障诊断及
保护提示功能:    运转灯为绿色,定时灯为黄色。    “运转”灯闪烁,显示室内机的故障
内容如下:闪烁次数                      室内机状态        1次/8秒              室
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2次/8秒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6次/8秒
室内风机故障    “定时”灯闪烁,显示室外机的故障内容如下:闪烁次数
    室外机状态      3次/8秒              室外机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5次/8秒
        室外机故障

新科空调维修资料
F系列风管机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故障代码
室内机同线控制器通讯异常 E0 制冷济泄漏 E5
室内环温传感器T1开路或短路 E1 室内机同室外机通讯异常 E6
室内管温传感器T2开路或短路 E2 室外机组供电电源错相 E7
室外环温传感器T3开路或短路 E3 高压保护 E8
室外管温传感器T4开路或短路 E3 低压保护 E9
Q系列吊顶嵌入式空调
故障运行方式 红色LED 黄色LED 绿色LED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亮 不亮 不亮
室内盘管舞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亮 闪亮 不亮
提水泵系统故障 闪亮 闪亮 闪亮
外盘管温传感器机高压故障 亮 亮 不亮
低压保护 亮 闪亮 闪亮
防冷风运行 不亮 闪亮 不亮
除霜运行 不亮 不亮 闪亮
制冷济泄漏保护 不亮 闪亮 闪亮
相序错保护 闪亮 不亮 闪亮
008电路适用机型
KFR(d)_25GW KFR_32GW(B) KFRd_120LW KFRd_48LW(F,B,BF) KFRd_75LW/3
前提是故障指示灯闪
说明 指示 内容
检漏,外机是否工作 16度 不制冷
氟过多或过少。相位检测,电源 17度 低压,缺相,相序错
电压正常自动恢复 18度 电压过低
插头松探头坏 19度 T1开路
同上 20度 T2开路
插头 松 探头坏信号线断 21度 T3开路
窗机故障代码(芯片采用PIC16C73B-04/SO)
故障原因 故障代码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开路,短路 E1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2
制冷济泄漏保护或不制冷 E3
明净星,洁净,系列挂机KFR-26WJ(F),KFR-35GWJX(F)的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故障代码
通讯异常保护 F0
T1开路或短路 F1
T2开路或短路 F2
制冷济无保护 F3
内风机故障 F4
过零检测故障 F5
明净星,洁净,灵感,系列柜机KF-50LWC,KF(RD)-50LWNCX ,KF(RD)-50LWN,KF(R)-50LWL,KF(RD)-50LWL(F)的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故障代码
T1开路或短路 E1
T2开路或短路 E2
T3开路或短路 E3
制冷剂泄露保护 E4
通汛异常保护 E5
缺相低压相序错保护 E6

楼主:
我以前修过空调,一些故障代码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可以和大家分享了。
来于网络归于网络。
[ 此贴被821937642在2007-08-18 17:03重新编辑 ]

楼主:
我靠,光看不顶。

楼主(2008-06-17):
欢迎下载,免费。

网友A:
够绝,我来顶

网友B:
这小子真是好人
LOVE
ygwpxq

网友C:
有点头痛,下载好烦人,咱办?
ygwpxq

网友C:
下载不了,哪位同仁指点,便于使用,谢谢!

网友D:
好长,很实用。

网友E:
真够多的!!多谢了!有机会用用!

网友F:
真实在!顶一下!

网友G(2008-10-22):
资料多呀,好用,

网友H:
谢谢共享,支持一下

网友I:
我来顶一下,可怎么下载哦?

网友J:
楼主辛苦了死了都要顶!

网友K(2009-01-06):
谢谢啊
楼主辛苦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L:
顶!
适于空调售后学习!

网友M:
谢谢楼主共享!!建议上传之前整理一下方便,大家收藏!!

网友N(2009-02-19):
我家没空调

网友O:
下丁都手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