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8):
[post]这是用于自动门的程序,FX1N-40MR 来实现。[/post]
附件: 自动门1N-40MR.rar (3 K) 下载次数:488 需要:5工控威望
  • 威望:+2(wxh0734)
  • 专业销售:三菱PLC、变频器、人机、伺服、张力磁粉等   联系:13572820110

网友A:
    看看怎么个自动法

网友B(2007-10-29):
xue xi le ,wo zheng yao zhe fang mian de zi liao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处是被引用的隐藏贴

看看

网友D:
自动们程序,是不是用s1PLC控制的???

楼主(2009-02-10):
USB-SC-09       三菱FX2N/FX1N/FX1S/FX2NC/FX0N USB口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SC-09            三菱FX系列用编程电缆长度3M-100M均可 (白色)
FX-50DU-CAB0    三菱F940/F930/F92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3M-50M
QC30R2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长度3M-50M
FX-232CAB-1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长度2M-30M
FX-232CAB0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长度2M-30M
FX9GT-CAB0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3M-50M
GT09-C20USB-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数据传输电缆(USB口下载线) 长度3M
GT01-C30R2-9S   三菱GT11/GT15触摸屏串口下载线 长度3M
GT01-C1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 长度1M-100M
GT01-C3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3M-50M
GT01-C30R2-6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 Q PLC电缆 长度3M-20M
GT01-C30R2-9S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CPU通信板(RS232 9针) 长度3M
GT01-C30R2-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CPU通信特殊适配器(25针) 长度3M
USB-PC-PPI       西门子S7-200系列 USB口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USB-PC-MPI       西门子S7-300/S7-400系列 USB口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USB-CQM1-CIF02  欧姆龙CQM1/CPM1A/CPM2A系列 USB口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USB-PC-CQM1H    欧姆龙CQM1H/CPM2C系列 USB口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FX2N-485-BD    FX2N用接口通信板
FX2N-232-BD    FX2N用接口通信板
FX2N-422-BD    FX2N用接口通信板
FX1N-485-BD    FX1N用接口通信板
FX1N-232-BD    FX1N用接口通信板
FX1N-422-BD    FX1N用接口通信板
FX2N-CNV-BD    FX2N用接口通信转换板
FX1N-CNV-BD    FX1N用接口通信转换板
FX0N-5EC       三菱FX0N/FX2N扩展电缆 长度5cm
FX0N-30EC      三菱FX0N/FX2N扩展电缆 长度0.3M
FX0N-65EC      三菱FX0N/FX2N扩展电缆 长度0.65M
FX-EEPROM-4   三菱EEPROM存储卡 4K
FX-EEPROM-8   三菱EEPROM存储卡 8K
FX-EEPROM-16  三菱EEPROM存储卡 16K
FX-20P-CAB0    三菱HPP连接FX2N/FX1N/FX1S/FX0N电缆 长度2M
专业销售:三菱PLC、变频器、人机、伺服、张力磁粉等   联系:135728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