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各位老师请问是步进马达丢步还是机械的误差?
[还是电机本身和累积误差呢?]

我是用马达带齿轮驱动链条带动负载往返运行的,负载不重,但几周后马达明显往一边偏移,而电脑监视一切输出正常.电机是新的采用DRVA控制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可能是控制精度不够造成的累积误差,步进电机只是开环控制。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请问是步进马达丢步还是机械的误差?
[还是电机本身和累积误差呢?]

我是用马达带齿轮驱动链条带动负载往返运行的,负载不重,但几周后马达明显往一边偏移,而电脑监视一切输出正常.电机是新的采用DRVA控制

像你所说的,可能程序还有点问题。每次运动结束后要考虑累积误差。

网友B:
考虑齿隙补偿了么,就是齿条正转和反转之间的误差。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先试着改变机械的传动方式看是否能解决
如不行再向各位老师请教!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C:
程序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D:
考虑下机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