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主电路不接调相序的电路,直接通过变频器能控制电机正反转吗?

楼主(2007-08-20):
电机主电路不接调相序的电路,直接通过变频器能控制电机正反转吗?

楼主:
当然是有PLC编程的

网友A(2007-09-22):
变频器在控制端有正反转控制

网友B:
只要楼主愿意 就可以不接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有对被控电机实行正转和反转及点动的功能设定,不必对电机负荷线进行任何的变动.

网友D:
凡是都要先看懂说明书

网友E(2009-03-09):
仔细看说明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