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出现程序错误,不稳定,失控,不同步等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公司有台机器是采用三菱FX1N-60MRPLC+FX0N-3A模块和两台变频器实行同步控制运行的,开始机器是很好用的,用了几个月后PLC程序出现程序错误,不稳定,失控,不同步等的问题,清空程序,用备份的程序重写入后还是不行,换新的PLC重写入程序问题就解决了,同样的问题发生过两次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有那位大师能够解析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和你类似的经历,我用的是FX2N系列,有的时候输出某个点不动作,和里面的定时器不动作,但是重新启动后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怎么样解决了吗

楼主:
用的编程软件会不会有影响呢

楼主:
用的编程软件是网上下载的,应该不是正版的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编程软件的原因,我碰到过,是FX1S的,当时用的编程软件是FXGPWIN 正版的,偶尔有些点不动作,关机重开也不动。重输程式也不行。执行PLC存储器删除,并重输程式后正常,我估计楼主恐怕也要和我一样做一遍,就好了。

网友C:
是否用了一些断电保持的寄存器了?

网友D:
我用台达EH的遇到过这种情况,传多少回都不行,换一台就OK啦~我的软件是台达网站下载的,应该是真的~有可能程序设计的不规范,又正好那台PLC不是太稳定~~
下载积分:+1(三贤人) 我也碰见过台达同样的问题

楼主:
试过执行PLC存储器删除,并重输程式后还是不行,换新的PLC写入程序就OK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这样的,,,,,晕...........

网友E:
是PLC的问题吧

楼主(2007-10-10):
不会两个都是吧

网友F:
会不会是变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变频干扰

请说得具体点

网友G: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也出现过这问题,我怀疑是变频器干扰

网友H:
很多种原因会引起这种原因。干扰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很多PLC都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使用的LG、台达、三菱、艾默生、西门子都出现过。特别是在使用高速计数功能时,换一个可能会解决问题。就好比一台变频器在一台机器上会产生共振,换另外台就好了一样,而产生共振的那台变频器用到别的机器上面又没问题一样。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2007-11-17):
引用 网友H:
很多种原因会引起这种原因。干扰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很多PLC都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使用的LG、台达、三菱、艾默生、西门子都出现过。特别是在使用高速计数功能时,换一个可能会解决问题。就好比一台变频器在一台机器上会产生共振,换另外台就好了一样,而产生共振的那台变频器用到别的机器上面又没问题一样。

谢谢版主,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I:
我个人感觉,会不会是你的软件有点漏洞,处于目种临界点,就是说,故障有没有规律?

网友J:
用AB SLC500遇到过这种问题,一直不稳定,请教

网友K:
我也有试过这个问题

楼主:
软件是SWOPC-FXGP_WIN-C v3.0中文是免安装的,网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遇到的大布份,只要停一下plc的电源,它就好了,注意它的锂电池.

停plc的电源都已经试过,都不行,两个PLC都是新的,锂电池我想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