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问题...

楼主(2007-08-21):
我想问问大家??有谁知到,电梯老是冲顶和撙底呢???麻烦大家想想办法!!!!!

楼主:
帮帮我忙!!!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安全限位部分查查

网友B:
要彻底解决问题找我,QQ13888993

网友B:
收费公道,一年保修

网友C:
电梯可有安人身安全呵。
建议楼主在本站多下载几个电梯样例程序分析下。
我认为提前减速是关键

网友D(2008-08-18):
限位开关的问题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上限位开关闭合还时常开,最好干脆换掉

网友E:
你用了相序开关没有,

网友F:
还不知道你的电梯型号 还有控制方式 调速器等等

网友G:
减速限位开关和到位限位开关之间装的太近了 减速不充分

网友H:
1限位行程2变频器减速故障可以将换速提前试试,也可以将高速频率减小一点,或变频本身有问题,换速一般靠PLC通过编码器脉冲数计算电梯现位置,编码器也有可能.你的说明不祥细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