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怎么和PLc连接呢?

楼主(2007-08-21):
plc: FX3U-64MT/ES-A
放大器:MR-J3-70A
接线图能不能帮忙说说,

楼主:
plc的 Y0或Y1接放大器那个端子上啊?

网友A:
J3样本上有的,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是正反转脉冲的接法,FX3U本体指令只能输出脉冲加方向,接线的时候输出脉冲的触点接PP,输出方向的触点接NP,PG、NG接PLC输出公共端。

楼主: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