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触摸屏和PLC的连接电缆

楼主(2007-08-21):
现有一个FX2N的PLC和一个F430GOT-BWD-C的触摸屏.请问我现在想互相连接起来,需要什么型号的数据电缆?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B:
FX2N PLC的编程口到触摸屏有一条转换线,圆口转422口,方法网上可查到。

网友C:
FX-50DU-CAB0
三菱

楼主:
再问下:触摸屏和笔记本连接的电缆线型号是什么?我的电脑只有USB口的,所以最好是一根线直达触摸屏.一头是USB,另一头是442口的母头.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