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该贴主要是发表一些S7-200的一些实际应用案例。无论那个行业,只要您用到了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您都可以在此跟帖。为了方便大家浏览,跟帖的时候有些注意事项请跟帖的兄弟注意,不要违规发贴,否则可能会被删除。主要有3个方面:

【1】请写好您所发表的程序标题。例如:定时中断处理程序、S7-200与S7-300通讯等
【2】请概括论述一下该程序的主要内容或实现了那些功能,以及精华所在。
【3】请将上传的程序打包处理。做好链接。

【注意】程序内部最好包括以下内容:⑴S7-200跟周边接线图⑵机器设备动作流程图、程序框图⑶程序点号表⑷程序注释。包含这些附加部分可申请双倍积分。我会在当天跟站长申请。

★★★★★★★★★★★上传示范★★★★★★★★★★★★★★★
标题:S7-200处理定时中断
概述:该程序用定时中断来产生闪烁频率脉冲。当在输入开关I0.1接通时,闪烁频率减半;当链接输入开关I0.0时,闪烁频率恢复。本例叙述由定时中断引起的一般性处理及改变其时间基准。
附件: tip028_c.zip (23 K) 下载次数:3839
  • 下载积分:+1(悬南弓)
  • 下载积分:+1(13019706102)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菩提树1)
  • 下载积分:+2(龙卷风2008) 优秀文章!
  •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标题:S7-200与TD400C的应用
    概述:该工程是我自己编写的一个小程序,用在一个制造太阳能集热器圆底机上。在这个例子中,通过TD400C来显示、监控PLC内部设定的时间参数。同时提高设备的档次。
    附件:包含S7-200的最终程序、TD400C编程手册。由于TD400C没法模拟,所以一并送上编写的过程详细说明。
    【注】想看编程效果的话,自己连接起查看。可在线监控CPU的状态。具体的程序我就不解释了
    [ 此贴被bhqt在2007-08-25 07:58重新编辑 ]
    描述:PLC程序
    附件: 太阳能集热器圆底机.rar (7 K) 下载次数:2481
    描述:附件
    附件: 附件.doc (174 K) 下载次数:2589
  • 下载积分:+1(504404553)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justinzhou) 支持原创!
  • 下载积分:+2(lfd118) 鼓励一下!
  •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对不起!您没有登录,请先登录论坛.
    描述:自由口通讯专题
    附件: 自由口通讯专题.doc (223 K) 下载次数:1473
    需要:10工控威望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标题自由口通讯模式的简单应用
    概述自由口通讯模式(Freeport Mode)的通讯协议可自由定义,通信所需要的控制信息存放在特殊的存储字节SMB30中,用户需要做如下说明:
    ◆奇偶校验
    ◆每个字符的位数
    ◆波特率
    自由口通信模式可以接收和发送数据。本例用一个仿真打印机程序来描述数据发送,再用一个条形码阅读程序来说明数据接收

    【附件】S7-200通讯口(Port0)进行Modbus RTU通讯:
    介绍S7-200利用自由端口设置作为MODBUS RTU主站,已经验证,能与ACS 550变频器进行通讯,有完整的校验码,想看CR校验的朋友可看看
    [ 此贴被bhqt在2007-09-07 16:24重新编辑 ]
    描述:S7-200自由口与打印机通讯
    附件: tip005b.rar (4 K) 下载次数:1560
    需要:3工控威望
    附件: 全体_CR校验全版.rar (6 K) 下载次数:1511
    需要:3工控威望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标题:怎么追踪一台设备运行了多长时间?
    概述:本程序是记录一台设备(制动器、开关等)运行的时间,以下前提必须满足:当设备运行时,必须给输入反馈信号,例如:I0.0提供24V信号,不工作时,没信号。
    当提供信号时,开始测量,没信号就中断测量,测量的小时值放在VW0中,分钟值放在VW2中,秒数值放在VW4中

    【注意】最简单的方法:编程手册第六章P203中的‘间隔定时器指令’
    [ 此贴被bhqt在2007-08-27 23:47重新编辑 ]
    描述:设备运行时间
    附件: tip016b.rar (2 K) 下载次数:1567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标题:用脉冲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概述: CPU224有两个脉冲输出,可以用来产生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功率驱动器将控制脉冲按照某种模式转换成步进电机线圈的电流,产生旋转磁场,使得
    转子只能按固定的步数(步数a)来改变它的位置。连续的脉冲序列产生与其对应
    的同频率(同步机)步序列。如果控制频率足够高,步进电机的转动可看作一个
    连续的转动。
    本例叙述用Q0.0的输出脉冲触发步进电机驱动器。当输入端I1.0发出"START"信号后,
    控制器将输出固定数目的方波脉冲,使步进电机按对应的步数转动。当输入端I1.1
    发出“STOP”信号后,步进电机停止转动。接在输入端I1.5的方向开关位置决定电机
    正转或反转。
    附件: 脉冲控制步进电机.rar (7 K) 下载次数:2683
  • 下载积分:+1(秋秋)
  • 下载积分:+1(13019706102) 真诚感谢!
  •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标题自由口通讯之Modbus模式的简单应用
    概述  S7-200 CPU上的通讯口Port0可以支持Modbus RTU协议,成为Modbus RTU从站。此功能是通过S7-200的自由口通讯模式实现,因此可以通过无线数据电台等慢速通讯设备传输。
    在S7-200控制系统应用中,Modbus RTU从站指令库只支持CPU上的通讯0口(Port0)。如果你安装了SP5版本的,可以使用1口。要实现Modbus RTU通讯,需要Step7-Micro/WIN32 V3.2以上版本的编程软件,而且须安装Step7-Micro/WIN32 V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Modbus RTU功能是通过指令库中预先编好的程序功能块实现的。

    USS指令库/Modbus指令库下载地址点此下载
    [ 此贴被bhqt在2007-09-07 10:07重新编辑 ]
    附件: Modbus RTU协议在S7-200中的应用.doc (571 K) 下载次数:2956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标题200系列作Modbus主站与LG变频通讯实例
    概述  S7-200 CPU上的通讯口Port0/Port1口都可以支持Modbus RTU协议,成为Modbus RTU主站。此功能是通过将软件升级到SP5以后实现的,Port0口,Port1口都支持。在S7-200控制系统应用中,通过使用SP5本身自带的Modbus Master指令库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变频的起停,频率升降调节。Modbus RTU功能是通过指令库中预先编好的程序功能块实现的,主要有2个:MBUS_CTRL和MBUS_MSG。
    [ 此贴被bhqt在2007-09-07 16:08重新编辑 ]
    附件: 200与LG变频Modbus通讯.rar (25 K) 下载次数:1986
    需要:3工控威望
    附件: S7-200主从站通讯例子程序.rar (60 K) 下载次数:2201
    需要:3工控威望
  • 下载积分:+1(刘刚华)
  •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