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组中央空调水泵变频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2007-08-23):
多机组中央空调水泵变频节能改造方案

下载积分:+1(liangruot) 热心助人

网友A(2008-05-07):
楼主采用的方法我们已经早就在用。但经过日本横河公司检测后提出这样不行。则如果是最后一台的频率是20的话。另外二台工频的压力会比变频的大。会使变频的那台泵的效力降低。最好是几台泵的频率共升共降。但我觉现在很多变频恒压的系统都是采用先起动一台的工频再用一台变频的。不知道这二种那种好一点。似乎几台频率共升共降的也很有道理。

网友B(2008-08-25):
要是共升共降的话除非每台电机都的装变频器

网友C(2010-01-11):
共升降投资大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