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抗干扰的招数你的高不高?

楼主(2007-08-23):
大功率变频器抗干扰,接地,加虑波器都还达不到要求,怎么办呀/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变频器干扰了那些部位或误差 错误造成危害程度要讲清楚大家才能回答你!

网友B:
变频器是干扰源还是对象?

网友C:
我试过是电机的问题而引起的干扰,换了变频器都没有用

网友D:
你的电机是否跟变频器距离比较远?电机线与通讯线、传感器线越远越好,如果不能分开,建议将通讯线和传感器线穿管。
控制设备电源使用隔离变压器实现电器隔离!

网友E:
使用PWM方式的变频器,电机端子处会产生浪涌电压,特别是400V级的电机由于浪涌电压,其端子绝缘特性恶化,因此由变频器驱动400V电机时,请考虑以下措施
强化电机绝缘特性
在变频器侧连接抑止浪涌电压电压滤波器 使电机端子电压小于等于850V

楼主:
人一急,事都没说明白~~
变频器是干扰源,应用场合是称重送料;由于称重传感器输出是毫安信号,听取楼上意见,给信号线穿镀锌管;解决部分干扰。
后来把传感器信号线搬离线槽,独立走线;控制柜端强电和弱电也分开,各归一个柜,干扰又少了些。
这样去处理其实很辛苦,我们分析,要从技术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正道。比如,传感器厂家要学会生产把放大电路置入传感器内部的产品,加大输出电流的级别,使器件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增强。
谢谢大家,这个平台不错,希望以后在这里可以经常多交流。

楼主:
以恒版主评估的情况很对,看来现场经验很丰富,大家多向他学习啊

网友F(2009-02-13):
控制回路,动力线尽量分开,不要干扰
电源也要加变压器隔离

网友G:
防干扰还是太累,还是应从技术上来解决问题

网友H:
哈哈!看来你要换一个低冲击波的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