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怎么样才能设置PLC硬件密码

楼主(2007-08-24):
请教各位高手大师:三菱PLC硬件设置密码怎么样设置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老早就有了,自己去看看老帖子就可以了!

网友B(2007-09-24):
有哪位兄弟加过没有?

网友C:
好像只有软件加密,就是在GPPW里面设定的密码。目前最多的解密软件是针对FX2N的,FX3U有两段密码,如果只设第一段的话,解密软件还是可以解。

网友D:
只能在通讯口做手脚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