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4):
盼望这个论坛很久,请教斑竹,我的电脑是USB接口,现有一个九针接口的西门子适配器6ES7 972-0CA23-0XA0, 可以和S7-300的PLC通信吗?我已经买了USB转串口的电缆了,可以和三菱,松下,欧姆龙PLC通信!谢谢!

网友A:
可以。你的那个那个PC适配器6ES7 972-0CA23-0XA0是RS232/RS485转换的,现在你只需要一条USB转232的电缆即可。通常这种电缆在电子科技市场,或者卖电脑市场都可以买到。建议购买40元以上的,不带延长线的。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这种USB转232一般市场上卖的有分工业级和民用级的

一般民用级的也可以连接上,但有的电脑连不上的可以试一下工业级的

工业级的价格贵一些

我听卖的人介绍说还有一种一百多元的,不用安装驱动的工业级的.

好象很爽呵

楼主:
你们好,你们说的USB转232的电缆我很早就买了一条,带驱动程序的,80块大洋,型号是U232-P9,可以和很多PLC连的上,但是直接连接那个西门子适配器(原装的)好象不行哦?我用的是西门子SETPV5.3的版本,通信是总显示通信适配器被损坏?不知什么原因?我见过别人直接用带九针串口的笔记本电脑,自己做了一条简单的线(两端是九针母头)连过那个西门子适配器,可以通信!虚心学习!诚心请教!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好,你们说的USB转232的电缆我很早就买了一条,带驱动程序的,80块大洋,型号是U232-P9,可以和很多PLC连的上,但是直接连接那个西门子适配器(原装的)好象不行哦?我用的是西门子SETPV5.3的版本,通信是总显示通信适配器被损坏?不知什么原因?我见过别人直接用带九针串口的笔记本电脑,自己做了一条简单的线(两端是九针母头)连过那个西门子适配器,可以通信!虚心学习!诚心请教!谢谢谢谢!!!!

这个你要等这里的斑主来了问他。。

西门子我不懂。。

呵呵

网友C:
TO 杨康

6ES7 972-0CA23-0XA0就是300的PC adapter,完全可以用于300和400的编程,但是不支持200.
至于使用USB转232的电缆+6ES7 972-0CA23-0XA0之后连不上300也不奇怪,是你在PC/PC配置的时候,需要更改“Local Connection”标签页的“串口波特率”必须与6ES7 972-0CA23-0XA0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一致,否则会提示你看到的“适配器可能被损坏”,建议将波特率都改为19.2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C:
另外还建议,购买USB/232或者485的电缆适配器还是购买相对贵一些,我的推荐是100~200之间。

还有,既然能够与其他品牌的PLC能够通讯,那基本上可以排除USB转232电缆的可能,往往都是通讯配置的问题,SIEMENS的就是PG/PC的配置啦!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D:
西门子我不懂

网友D:
多发些西门子的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7-200 支持V4.0版模拟软件,怎么不好用啊!好多都不能模拟!
斑竹能不能提供一下支持V4.0版 S7-200模拟软件啊!

请看下面这个链接吧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4722&page=1&toread=1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F:
我有三菱编程电缆sc-09(白色)可以用到S7-200上吗?或者用原S7-200与TD200的RS232通信电缆实现与plc 直接连接吗?另外我想购买西门子plcS7-200入门的视频教程,不知那里可以买到?谢了

网友G(2007-09-29):
三菱的编程电缆不能用到s7-200上,两家的编程接口都不一样。
你最好买一条编程电缆吧!
一般不同厂家的plc的编程电缆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H(2007-10-30):
虚拟端口,及波特率的设置都要相区配。

网友I(2008-03-24):
你必须在西门子软件中对参数进行设定,例如:通讯口、波特率、以及通讯方式等

网友I:
在控制面板中set pg/pc中设定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