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4):
杨站长,你好!
我公司使用的是MELSECNET/H网络,
发现近期发现该网络的网络模块上的灯LERROR灯在闪,
网络上各站有相互检测的1s脉冲,
超过2s没有检测到其它站的脉冲信号就会报警,
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是网络模块有问题还是网络接线有问题?
或是终端电阻??
我检查了中间继电器和接线,
没有发现异常,
L ERROR灯有时急闪,
然后就会有检测报警.
监控程序时,
发现电脑的GX程序很卡,
信号会卡在那里.
不知是电GX卡还是PLC本身就是卡在那里-----------
另:
公司用的是同轴电缆连接各站;
一共有三个网络,
一PLC作为三个网络主站,
其它两个网络没有问题;

Hyper

楼主:
我查了一下模块报警记录:
A-B-C-D-E-F-G-H-J几个站相连,
其中DEFGHJ几个站全部有多个下述报警代码:
F111,F113

楼主:
请问:
三菱MELSECNET/H网络中继器中
SD红灯长亮表示什么意思?
上面的TEST A B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MELSECNET/H 我只用Q的连接过两次,开始没终端电阻不行,后来加上后就没问题了.

建议相关还是参考手册为好.

大型PLC的东西太多了,一般都是用了再学.不用不学.

楼主:
没有说明书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