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我想了解一线有关三菱plc怎样和模拟两输入输出模块进行数据交换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我查道了,再PLC的编程语言中有两条是专门为模拟量传输设的指令,是模拟量模块和PLC内存交换数据的专用指令。

网友B:
用FROM ,TO指令,其中FROM读到PLC,TO是写到外部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FROM ,TO指令,其中FROM读到PLC,TO是写到外部设备
要注意扩展模块的站号

网友C:
各位大师,不功能指令如何编写一点输入二点交替输出

网友C:
各位大师,我只有二点输入有上下左右自动手动功能;控制八点输出带动并列一\二\三\四组电磁阀作上下工作,但不能同时动作.安全吗?

网友C:
如何把梯形图复制到word里

网友D(2008-10-20):
如何把梯形图复制到word里,那位高手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