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与文本显示

楼主(2007-08-25):
请求西门子S7-200 CPU226 PLC与西门子 TD 200文本显器的程序实例,希望能者上传.

网友A:
OK ,请到上面的【西门子200实例】里面查看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A:
下次不要在这里发贴,发了我可能不回。
一:我找麻烦 二、我回贴也不好回 三、只有你自己看,别人看不大方便。
下次要在我设的【西门子S7-200】有问有答 中提问。
今天我在【西门子S7-200应用示例】 中添加这个资料,到时候你看一下。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多谢下次不会了

网友B:
文本显示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TD 200 显示无参数块
这个往往是初次使用TD200出现的问题,大部分是CPU中的V存储区(数据块)中为TD 200分配的参数块地址又被其它程序重复使用了,所以我一般建议大家使用TD200的时候,程序中不要使用VW0。这样很容易就将这个问题处理了!

网友C(2008-11-12):
谢谢还有什么主意的嘛

网友D:
它用的是CPU中的V存储区,尽量不要做的太复杂。
要不cpu里那点v存储不够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