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Proface和伺辅连接

楼主(2007-08-25):
三菱A系列的PLC怎样和Proface触摸屏连接,怎样和JS2伺辅控制器连接运用? 中间使用什么模块? 谢谢!

网友A:
连接触摸屏要问触摸屏厂商.
三菱只能提供说他的A系列的编程口是 422 25针,同时也可以增加232的通讯模块
和J2S伺服连接需要用模块比如 A1SD75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