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08-25):
求助各位高手:我厂里有台PRO-FACE触摸屏上面按钮反应迟缓,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来帮帮小弟

网友A:
朋友 谁有人机画面OP320-A 的编程软件请发
dongzhan-12356@163.com
谢谢了 急用

网友B:
1.这个屏是新的吗
2.有没有使用CF卡

楼主:
不好意思,触摸屏是旧的,已经用了好几年了,通讯线和PLC都没有问题,我已经跟另外一台相同机器对调试过了。

网友B:
可能是屏老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