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三菱以太网模块如何和上位机网卡建立通讯?

楼主(2007-08-27):
我现在用三菱以太网模块和上位机的网卡连接,想通过以太网通讯,但是总是不能成功,请有经验的朋友告知具体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这位兄弟你的参数有没有设对啊?

网友B:
要设置plc的以太网模块的网络地址,和你要通信的pc的网络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内(即ip地址的前三部分相同)。在菜单【诊断】→【网络诊断】菜单中设置通信类型和ip地址。你试试行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