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斑主!

楼主(2007-08-27):
我是初用EV屏,也是配FX1N的,但却不能通信使用:
用EV屏编写的开关或是数值显示只要是用PLC内的[X.Y.M.D]指定的,都不能在屏上显示.但在离线模式中用却能正常使用.
请问斑主这是为什么?该怎么去处理呢?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可能和连接线有关系
并且你要看下在参数里PLC类型的设置

网友C:
首先要正确设置参数,其次电缆线是否正确。先检查一下。

楼主:
哦!谢谢杨老师和斑主,我先检查一下,看是否能解决!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D:
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E(2007-10-24):
怎么样?老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OK了!是连接线有问题,谢谢大家和各位老师!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