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8):
[post]单片机相关常用名词解释
文章来源:单片机自学网
总线: 指能为多个部件服务的信息传送线,在微机系统中各个部件通过总线相互通信。
地址总线(AB):地址总线是单向的,用于传送地址信息。地址总线的宽度为16位,因此基外部存储器直接寻址64K,16位地址总线由P0口经地址锁存器提供低8位地址(A0~A7),P2口直接提供高8位地址(A8~A15)。
数据总线(DB):一般为双向,用于CPU与存储器,CPU与外设、或外设与外设之间传送数据信息(包括实际意义的数据和指令码)。数据总线宽度为8位,由P0口提供。
控制总线(CB):是计算机系统中所有控制信号的总称,在控制总线中传送的是控制信息。由P3口的第二功能状态和4根独立的控制总线,RESET、EA、ALE、PSEN组成。
存储器:用来存放计算机中的所有信息:包括程序、原始数据、运算的中间结果及最终结果等。
只读存储器(ROM):只读存储器在使用时,只能读出而不能写入,断电后ROM中的信息不会丢失。因此一般用来存放一些固定程序,如监控程序、子程序、字库及数据表等。ROM按存储信息的方法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1、掩膜ROM: 掩膜ROM也称固定ROM,它是由厂家编好程序写入ROM(称固化)供用户使用,用户不能更改内部程序,其特点是价格便宜。
2、可编程的只读存储器(PROM): 它的内容可由用户根据自已所编程序一次性写入,一旦写入,只能读出,而不能再进行更改,这类存储器现在也称为OTP(Only Time Programmable)。
3、可改写的只读存储器EPROM: 前两种ROM只能进行一次性写入,因而用户较少使用,目前较为流行的ROM芯片为EPROM。因为它的内容可以通过紫外线照射而彻底擦除,擦除后又可重新写入新的程序。
4、可电改写只读存储器(EEPROM): EEPROM可用电的方法写入和清除其内容,其编程电压和清除电压均与微机CPU的5V工作电压相同,不需另加电压。它既有与RAM一样读写操作简便,又有数据不会因掉电而丢失的优点,因而使用极为方便。现在这种存储器的使用最为广泛。
随机存储器(RAM): 这种存储器又叫读写存储器。它不仅能读取存放在存储单元中的数据,还能随时写入新的数据,写入后原来的数据就丢失了。断电后RAM中的信息全部丢失。因些,RAM常用于存放经常要改变的程序或中间计算结果等信息。 RAM按照存储信息的方式,又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
1、静态SRAM:其特点是只要有电源加于存储器,数据就能长期保存。
2、动态DRAM:写入的信息只能保存若干ms时间,因此,每隔一定时间必须重新写入一次,以保持原来的信息不变。
可现场改写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这种存储器的特点是:从原理上看,它们属于ROM型存储器,从功能上看,它们又可以随时改写信息,作用又相当于RAM。所以,ROM、RAM的定义和划分已逐渐的失去意义。
1、快擦写存储器(FLASH) 这种存储器是在EPROM和EEPROM的制造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其集成度高,制造成本低于DRAM,既具有SRAM读写的灵活性和较快的访问速度,又具有ROM在断电后可不丢失信息的特点,所以发展迅速。
2、铁电存储器FRAM 它是利用铁电材料极化方向来存储数据的。它的特点是集成度高,读写速度快,成本低,读写周期短。
时钟周期:计算机在时钟信号的作用下,以节拍方式工作。因此必须有一个时钟发生电路,输入微处理器的时钟信号的周期称为时钟周期。
机器周期:机器完成一个动作所需的时间称为机器周期,一般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时钟周期组成。在我们讲述的MCS-51系列单片机中,一个机器周期由12个时钟周期组成。
指令周期:执行一条指令(如“MOV A,#34H”,该指令的含义是将立即数34H传送到微处理器内的累加器A中)所需时间称为指令周期,它由一个到数个机器周期组成。指令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指令的类型,即指令将要进行的操作步聚及复杂程度。
汇编: 是能完成一定任务的机器指令的集合。
二进制数: 只有0和1两个数码,基数为二。
16进制数: 采用0、1、2、3、4、5、6、7、8、9、A、B、C、D、E、F等16个数码,其中A-F相应的十进数为10-15,基数是16。
指令: 是计算机所能执行的一种基本操作的描述,是计算机软件的基本单元。
字节:8位二进制数组成一个字节,在存储器中以字节为单位存储信息。
字: 2个字节组成一个字。 双字:2个字组成一个双字。
补码:机器数可用不同的码制来表示,补码表示法是最常用的一种,正数采用符号-绝对值表示,即数的最高有效位为0,数的其余部分则表示数的绝对值;负数的表示要麻烦一些,先写出与该负数相对应的正数的补码表示,然后将其按位求反,最后在末位加1,就可以得到该负数的补码表示了。
段地址:8086CPU将1MB的存储器空间分成许多逻辑段,每个段最大限制为64KB,段地址就是逻辑段在主存中的起始位置。为了能用16位寄存器表示段地址,8086规定段地址必须是模16地址,即为xxxx0H形式,省略低4位0,段地址就可以用16位数据表示,它通常被保存在16位的段寄存器中。
偏移地址:存单元距离段起始位置的偏移量简称偏移地址,由于限定每段不超过64KB,所以偏移地址也可以用16位数据表示。
物理地址:在1M字节的存储器里,每一个存储单元都有一个唯一的20位地址,称为该存储单元的物理地址,把段地址左移4位再加上偏移地址就形成物理地址。
代码段:程序员在编制程序时要把存储器划分成段,代码段用来存放程序的指令序列,代码段的段地址存放在CS中,指令指针寄存器IP指示代码段中指令的偏移地址,处理器利用CS:IP取得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
数据段:数据段存放当前运行程序所用的数据,数据段的段地址存放在DS中。
附加段:附加段是附加的数据段,也用于数据的保存,另外,串操作指令将附加段作为其目的操作数的存放区域。附加段的段地址存放在ES中。
堆栈段:堆栈段是堆栈所在的主存区域,堆栈段的段地址存放在SS中,堆栈指针寄存器SP指示堆栈栈顶的偏移地址,处理器利用SS:SP操作堆栈中的数据。
堆栈:堆栈是一个"后进先出"的主存区域,位于堆栈段中,使用SS段寄存器记录其段地址。它只有一个出入口,即当前栈顶,栈顶是地址较小的一端(低端),它用堆栈指针寄存器SP指定。堆栈有两种以字为单位的基本操作,对应两条基本指令:进栈指令PUSH和出栈指令POP。
伪指令:汇编语言程序的语句除指令外还包括伪指令和宏指令,伪指令又称为伪操作,它不象机器指令那样是在程序运行期间由计算机来执行的,它是在汇编程序对源程序汇编期间由汇编程序处理的操作,完成诸如数据定义、分配存储区、指示程序结束等功能。
宏指令:宏是源程序中一段有独立功能的程序代码,它只需要在源程序中定义一次,就可以多次调用,调用时只需要用一个宏指令语句就可以了。宏指令是用户自定义的指令,在编程时将多次使用的功能用一条宏指令来代替。 子程序:子程序又称为过程,它相当于高级语言中的过程和函数。在一个程序的不同部分,往往要用到类似的程序段,这些程序段的功能和结构形式都相同,只是某些变量的赋值不同,此时就可以把这些程序段写成子程序形式,以便需要时可以调用它;某些常用的特定功能的程序段也可编制成子程序的形式供用户使用。
中断:中断是一种使CPU中止正在执行的程序而转去处理特殊事件的操作,这些引起中断的事件称为中断源,它们可能是来自外设的输入输出请求,也可能是计算机的一些异常事故或其它内部原因。
中断处理程序:当中断发生时,处理器中止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而转到处理特殊事件的程序段中去执行,这种处理中断的子程序就是中断处理程序,又称为中断服务程序。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被安排在中断向量表中。
BIOS中断:在存储器系统中,从地址0FE000H开始的8K ROM中装有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例行程序。驻留在ROM中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BIOS提供了系统加电自检、引导装入、主要I/O设备的处理程序以及接口控制等功能模块来处理所有的系统中断。BIOS中断给程序员编程带来很大方便,程序员不必了解硬件I/O接口的特性,可直接用指令设置参数,然后中断调用BIOS中的程序。
暂存器: 用来暂存由数据总线或通用寄存器送来的操作数,并把它作为另一个操作数。
中断: 中断是单片机实时地处理内部或外部事件的一种内部机制。当某种内部或外部事件发生时,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将迫使CPU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去进行中断事件的处理,中断处理完毕后,又返回被中断的程序处,继续执行下去。
掉电保护: 指在正常供电电源掉电时,迅速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以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信息不会丢失,当主电源恢复供电时,又自动切换为主电源供电。
寄存器寻址: 操作数在寄存器中,由指令操作码中的rrr三位的值和PSW中RS1及RS0的状态,选中某个工作寄存器区的某个寄存器,然后进行相应的指令操作。
波特率: 即每秒钟传送二进制数的位数, 波特率越高,数据传输的速度越快。
D/A转换: 即将二进制数量转换成与其量值成正比的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
A/D转换: 即将模拟量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然而送计算机处理。
串行方式: 指数据的各位分时传送,只需一条数据线,外加一条公共信号地线和若干条控制信号线。 并行方式: 指数据的各位同时传送,每一条数据都需要一条传输线。
伪指令: 用于告诉汇编程序如何进行汇编的指令,它既不控制机器的操作也不被汇编成机器代码,只能为汇编程序所识别并指导汇编如何进行。
SLEEP MODI 睡觉模式: 保证程序内部运行,但与外部的传输等动作已停止的一种运行模式。
linking 连接: 把编译后生成的 *.obj 文件与其它 *.obj文件合并成机器能识别的机器文件。
I2C:输入与输出共用一条传输线,而时钟由另一条线控制的一种串行传输方式。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区: 8051 把 CPU 中的专用寄存器、并行端口锁存器、串行口与定时器/计数器内的控制寄存器集中安排到一个区域,离散地分布在地址从 80H 到 FFH 范围内,这个区域称为特殊功能寄存器区 SFR。[/post]

楼主:
了解一下,和PLC很相似。
文章来源:单片机自学网

网友A:
fgfdgfdgdfsg
熟悉各类plc  触摸屏  变频器  13950162750   13888993@qq.com

网友B(2007-10-13):
毕竟应该顶一下

网友C(2007-11-27):
多方面学习一下不错喔

网友D(2009-03-14):
谢谢好心楼主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希望能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