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主EVIEW触摸屏向量图怎样保存

楼主(2007-08-28):
板主你好,我绘制的向量图为什么不能保存到向量库。我按照使用手册找到保存到向量库可是,是灰色的不能用这是为什么。还有哦想把自己喜欢的图片保存到向量库要怎样做。希望版主指点谢谢。

网友A:
最简单一种方法:首先你要把你喜欢的图通过画板转换256色位图,超过这个你都没法使用.然后,点击功能菜单位图,打开选择新建位图任意输入位图库名称,点确定即可.
至于向量图基本和这一样,区别在于你要选择看你的位图有几种状态,如果有二种输入2,然后按提示选择相应的图形即可.

楼主:
多谢板主的指点

楼主:
板主能不能把保存向量图和保存自己喜欢的图片的过程讲得详细一点,比如你说的画板是不是绘图的工具.

网友B:
我们每个人降临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被爱和爱人,人,也是为这个而活着。

网友A:
一般就用widnows自带的画图工具,你也可以用专用工具来编辑图片。但保存时一定要选择256色及以下才行。

网友C:
http://www.brsbox.com/

网友D(2007-12-06):
如果你是用你电脑里的图片的话必须保存到位图库才可用注意你的屏是彩屏就用windows附件中的画图软件保存为256色bmp文件,单屏保存为单色位图。然后在编程软件中选择新建位图库把刚才保存的位图添加上去就可以在你的屏上显示了。

网友E:
就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将图转为16色位图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我知到了

网友F(2008-05-28):
版主真是博学多才!佩服!以后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G(2008-09-29):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