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3U通讯

楼主(2007-08-29):
FX3U是否可以与EVIEW通讯.(设定为FX2N)

网友A:
可以的,你到这里下载一个最新的FX3U驱动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4470.html

楼主:
谢谢YMM指点,看了说明,上面说与RS422模块端口连接,是指
FX3U-422-BD
还是
编程口.
还是都可以.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和FX3U的编程口进行通讯。具体方法是下载FX3U的驱动放入你EV编程软件根目录下的Drivers下,就可以在编程软件连接选项中看见FX3U的选项,正确设置即可。

网友B:
FX3U目前好像还没有FX3U-422BD,FX3U和FX2N是完全兼容的,FX2N上的所有模块都能用到FX3U上。
[ 此贴被天外飞仙在2007-09-13 09:25重新编辑 ]

网友C:
FX3U-232-BD
FX3U-422-BD
FX3U-485-BD
都有的呀。

网友B:
可能是我说错了,有是有但目前定货周期比较长。

网友B:
定货周期完全不能和FX1N或者FX2N比。

网友C:
FX2N上所有扩展模块都能用到FX3U上,
可是扩展板不行的,比如FX2N-485BD和FX2N-422BD.

网友B:
baoshizhi 朋友说的很正确。不过市面上的FX-3U422BD很难买的到,选型手册上都还没有,只有485BD。

网友D(2007-10-16):
FX2N上所有扩展模块都能用到FX3U上..,,,,,,,,,,,,,,,,

网友E:
FX3U和FX2N是完全兼容的,FX2N上的所有模块都能用到FX3U上。我刚用过选FX2N就可以

网友F(2007-11-16):
可直接连接,用FX2N

网友G(2008-04-04):
驱动咋下载不了?

网友H(2008-12-16):
真是高手呀,佩服
精诚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