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9):
1、什么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变频调速是通过改变电机定子绕组供电的频率来达到调速的目的。

  变频技术是应交流电机无级调速的需要而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电力电子器件经历了SCR(晶闸管)、GTO(门极可关断晶闸管)、BJT(双极型功率晶体管)、MOSFET(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SIT(静电感应晶体管)、SITH(静电感应晶闸管)、MGT(MOS控制晶体管)、MCT(MOS控制晶闸管)、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HVIGBT(耐高压绝缘栅双极型晶闸管)的发展过程,器件的更新促进了电力电子变换技术的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开始,脉宽调制变压变频(PWM-VVVF)调速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作为变频技术核心的PWM模式优化问题吸引着人们的浓厚兴趣,并得出诸多优化模式,其中以鞍形波PWM模式效果最佳。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日、德、英等发达国家的VVVF变频器已投入市场并获得了广泛应用。

  2、变频器的分类

  变频器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可以分为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按照开关方式分类,可以分为PAM控制变频器、PWM控制变频器和高载频PWM控制变频器;按照工作原理分类,可以分为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等;按照用途分类,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高性能专用变频器、高频变频器、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等。

  VVVF:改变电压、改变频率(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的缩写。

  CVCF:恒电压、恒频率(Constant Voltage and Constant Frequency)的缩写。

  各国使用的交流供电电源,无论是用于家庭还是用于工厂,其电压和频率均为400V/50Hz或200V/60Hz(50Hz),等等。

  通常,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称作“变频器”。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电源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

  把直流电(DC)变换为交流电(AC)的装置,其科学术语为“inverter”(逆变器)。由于变频器设备中产生变化的电压或频率的主要装置叫“inverter”,故该产品本身就被命名为“inverter”,即:变频器

  变频器也可用于家电等领域。

  用于电机控制的变频器,既可以改变电压,又可以改变频率。

  3、 部分常用术语中英文对照

  变频器:inverter (日本常用),AC Drive (欧美常用),Frequency Converter (欧州常用)

  变流器 converters

  整流 rectifying-rectification

  整流器 rectifier

  逆变 inverting-inversion

  逆变器 inverter

  转矩脉动 torque pulsation

  脉宽调制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谐波 harmonic

  矢量控制(VC) vector control

  直接转矩控制(DTC) direct torque control

  四象限运行 Four quadrant operation

  再生(制动) Regeneration

  直流制动 d.c braking

  漏电流 leak current

  滤波器 filter

  电抗器 reactor

  电位器 potentiometer

  编码器encoder, PLG (pulse generator)

  定子 stator

  转子 rotor

  4、变频器和软启动器

  变频器:变频变压。主要作用是调速,节能和软起动。

  软启动器:仅改变电压。主要作用是降低起动电流和冲击。

本讲讨论变频器的基本运行原理。

1、电机的旋转速度为什么能够自由地改变?

   1: r/min
   电机旋转速度单位:每分钟旋转次数,也可表示为rpm.
   例如:4极电机 60Hz 1,800 [r/min]
   4极电机 50Hz 1,500 [r/min]

  2、电机的旋转速度同频率成比例

   本文中所指的电机为感应式交流电机,在工业领域所使用的大部分电机均为此类型电机。

  感应式交流电机(以后简称为电机)的旋转速度近似地确决于电机的极数和频率。

  由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电机的极数是固定不变的。由于该极数值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值(为2的倍数,例如极数为2,4,6),所以不适和改变该值来调整电机的速度。

  另外,频率是电机供电电源的电信号,所以该值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

  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
  n = 60f/p
  n: 同步速度
  f: 电源频率
  p: 电机极数

  3、改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控制方法

  如果仅改变频率,电机将被烧坏。特别是当频率降低时,该问题就非常突出。为了防止电机烧毁事故的发生,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改变电压。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当电机的旋转速度改变时,其输出转矩会怎样?

  1: 工频电源

  由电网提供的动力电源(商用电源)

  2: 起动电流

  当电机开始运转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变频器驱动时的起动转矩和最大转矩要小于直接用工频电源驱动,我们经常听到下面的说法:"电机在工频电源供电时(*1)时,电机的起动和加速冲击很大,而当使用变频器供电时,这些冲击就要弱一些"。如果用大的电压和频率起动电机,例如使用工频电网直接供电,就会产生一个大的起动冲击(大的起动电流 (*2) )。而当使用变频器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电机产生的转矩要小于工频电网供电的转矩值。所以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起动电流要小些。

  通常,电机产生的转矩要随频率的减小(速度降低)而减小。减小的实际数据在有的变频器手册中会给出说明。

  通过使用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将改善电机低速时转矩的不足,甚至在低速区电机也可输出足够的转矩。

  当变频器调速到大于60Hz频率时,电机的输出转矩将降低,通常的电机是按50Hz(60Hz)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 (T=Te, 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

  当电机以大于60Hz频率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

  举例,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

  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 (P=Ue*Ie)
更正一下: 最后一段应全为"50Hz"

  变频器50Hz以上的应用情况

  大家知道, 对一个特定的电机来说, 其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是不变的.(我们先不考虑短时的过流过压).

  如变频器和电机额定值都是: 15kW/380V/30A, 电机可以工作在50Hz以上

  当转速为50Hz时,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380V, 电流为30A. 这时如果增大输出频率到60Hz, 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电流还只能为380V/30A. 很显然输出功率不变. 所以我们称之为恒功率调速.

  这时的转矩情况怎样呢?

  因为P=wT (w:角速度, T:转矩). 因为P不变, w增加了, 所以转矩会相应减小.

  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电机的定子电压 U = E + I*R (I为电流, R为电子电阻, E为感应电势)
  可以看出, U,I不变时, E也不变.

  而E = k*f*X, (k:常数, f: 频率, X:磁通), 所以当f由50-->60Hz时, X会相应减小

  对于电机来说, T=K*I*X, (K:常数, I:电流, X:磁通), 因此转矩T会跟着磁通X减小而减小.

  同时, 小于50Hz时, 由于I*R很小, 所以U/f=E/f不变时, 磁通(X)为常数. 转矩T和电流成正比. 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用变频器的过流能力来描述其过载(转矩)能力. 并称为恒转矩调速(额定电流不变-->最大转矩不变)

  结论: 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从50Hz以上增加时, 电机的输出转矩会减小.

  其他和输出转矩有关的因素

  载波频率: 一般变频器所标的额定电流都是以最高载波频率, 最高环境温度下能保证持续输出的数值.

  一般变频器如果负载能力不够, 大都是变频器检测到电流太大而报警

  如果降低载波频率, 但是电机的电流不会受到影响. 虽然元器件的发热会减小,但我觉得这个量很难定量给出, 不同功率的也不同. 一般的厂商会在功率器件选型上留很大的裕量. 不大会因为你设定的载波频率小了而把内部的电流保护水平放宽. 就向厂商不会因为检测到周围温度比较低时就增大变频器保护电流值.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增加, 对散热和绝缘性能都有影响.一般1000m以下可以不考虑. 以上每1000米降容5%就可以了。
http://www.brsbox.com/

网友A(2007-11-23):
顶,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B:
我是一名印染行业的普通电工,现在印染设备都由以前的直流调速发展到现在的变频器,而我们对变频器的使用即维修的知识很少,看到“工控”后豁然开朗。很好。顶

网友C:
有PLC视频教学软件1-40集,加QQ:877579665

网友D:
不错,我这里有松下和欧姆龙PLC视频教程OO群48168969
QQ386722276

网友E:
能不能有详细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