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来控制?

楼主(2007-08-30):
我们公司用变频器来控制ABB变频调速电机,我想知道的是哪些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来控制它的转速呢?请各位大侠来帮忙给解答一下,谢谢!QQ:43633259

网友A: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都可以。

网友B(2007-10-07):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其实都可以的

网友C:
单相,三相交流异步电机,三相永磁同步电机都可用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D:
通常是三相交流异步电机
如果需要长时间超高频率运行和长时间超低频率运行时,最好选择变频电机

网友E:
带抱闸的不可以,害死我了啊!
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