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GX软件中怎样控制好RUN/STOP

楼主(2007-08-31):
小弟不会在GX中模拟运行,通过M8035,M8036,M8037实现PLC由运行端子启动
请大哥赐教

网友A:
。。。不是用这三个软继的吧,好象有个选项,选择为外部运行端子
在参数-PLC参数-PLC系统1那里,自己去找

楼主:
设置过了,就是在仿真时不会动,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