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数据线

楼主(2007-08-31):
哪位能提供下台达PLC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呀

网友A:
去淘宝买一条,应该不贵的,我买的三菱sc09电缆才15元,运费也是15元!

网友A:
我帮你搜索一下就出来这么多,你自己去买吧!

网友A:
不过都是串口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很多都没有串口,台式机都有!usb转串口的转换器淘宝也有卖的!

网友B:
可以自己做,去电脑城买一条有8针公头的线,就是台达PLC的编程口对应的那种接头,实际上和三菱是一样的。再买一套9针孔的串口接头就可以做了。做法如下:
DVP PC
5————2
4————3
8————5
9针孔的针脚号在串口端头上有,8针公的这头针脚号的编号如下:
8针公的针脚号

网友C:
4楼朋友:
按你提供的方法肯定是不能通讯的。
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B:
5楼的,我的通讯电缆都是这么接的,都可以用。我自己也用了好些DVP的产品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用的我接法试试。没必要像你说的那么麻烦接法

网友D(2008-07-03):
好像4不在正中间吧。应该偏一边。另外,这个图片是从哪个方向看过去的呢?

网友E:
自已做最好

网友F:
SUB转232的数据线多少钱

网友F:
在哪里买得到

网友G:
我晕
根本就不对
净是在换分数

网友G:
感觉太有问题了一点都不对

网友G:
fjqz00的描述没有错,错就在于他把图纸的顺序弄反了.下面各针脚可以按照我下面图的标号,不用理会他期于的,仅仅参考针脚就对了.

可以自己做,去电脑城买一条有8针公头的线,就是台达PLC的编程口对应的那种接头,实际上和三菱是一样的。再买一套9针孔的串口接头就可以做了。做法如下:
      DVP        PC
              5————2
              4————3
              8————5
9针孔的针脚号在串口端头上有,8针公的这头针脚号的编号如下:
8针公的针脚号

网友H(2008-09-21):
相信自我!

网友H(2008-10-30):
照做吧
相信自我!

网友I: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正在用

网友J:
朋友8针公头的线电脑城没有得卖的啊?我这边没得卖,你是在那里的电脑城买的啊?

网友K(2009-03-11):
在下也想买条现成的玩完,边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