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1):
请问:STEP75.2找不到6ES7313-5BF03-0AB0这个CPU进行组态怎么办?
      我联网升级了HW 也没有这个硬件,怎么办啊?

网友A:
因为您的软件版本太老了,您可以采用低版本的硬件进行替代,如果还是存在问题请更新您的软件哦。

楼主:
谢谢!换了v5.3sp2就可以了。

网友B(2007-11-06):
有些新硬件是必须新版本的软件才能支持的。

网友C:
可以软件的硬件型号升级,直接连接西门子网站。然后升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