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编码器的闭环控制?

楼主(2007-09-01):
我手上有一个项目,具体配置是FX1N-60MT+GT1175-VNBA-C+MR-J3-A+编码器(E6B2-CWZ6C),原来我用的系统没有加编码器,定位精度已经达到客户要求。但是,现在客户要求加装编码器。
我没有作过这样的程序,想来想去都觉得实现完全闭环太 困难了。不知各位大虾有何高见,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有没有人这样做过,我也想知道
三菱

网友B:
比你想的要简单的多,最好说下控制要求什么的

楼主:
1、要求就是伺服开始行走时采用比较高的速度运行,最后在定位要完成时采用低速运行。这样,既提高的工作效率,又保证了定位精度。国外的设备都有加装直接检测工件的编码器反馈装置,所以,客户要求我们的设备也必须有编码器。速度最高是17米/分,定位精度误差是0。5毫米/米。设备动作比较复杂,每次所行走的距离都是要经过具体工件的尺寸计算的。
2、要求在自动运行时,电机只能向1个方向前进。
[ 此贴被sxxdm在2007-09-01 13:16重新编辑 ]

楼主:
请高手来关注一下吧!

楼主:
没有人理?!!!

网友C:
不要急,大家不一定都在看你的帖子嘛,看见了就会帮你的,只是我还没搞过闭环控制,帮不上忙!

网友D:
我只看了楼主两句话
1,定位精度已经达到客户要求
2,现在客户要求加装编码器
说实话,伺服的编码器精度是17位的,普通的编码器跟那个没法比
你的客户想让你做双闭环,既然已经达到要求了
我就装个编码器在上面,连接在PLC上面,但是老子就是不编程!反正精度已经达到了
我比较恨那种不懂还要乱指挥的客户。
他要编码器就给他加上,就是不编程。

网友E:
站长果然厉害啊,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这么干。

网友F:
编码器只能实现半闭环控制,

网友G:
虽然伺服的编码器是17位的,但是这也只是伺服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的半闭环控制,用户增加编码器是要实现大闭环控制,以进一步提高精度。实际上只是通过高速计数读取编码器数值与发送脉冲进行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的结果做出相应的处理。

网友H:
这客户也真是鸡蛋里挑骨头,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编码器这词吧?

楼主:
即使加上编码器也只能算个半闭环吧?!听说,如果真正要实现完全的闭环系统,必须要加上光栅尺之类的东东。但是,编码器我怎样才能作到实时性呢?真是搞不懂!

楼主:
cvlsam,您好!您有作过相类似的东西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I:
用编码器读的位置值和要走的比较

楼主:
再次顶上去以求解决。

楼主:
这论坛的人气不够旺啊!

网友J(2007-10-11):
我只看了楼主两句话

1,定位精度已经达到客户要求
2,现在客户要求加装编码器

说实话,伺服的编码器精度是17位的,普通的编码器跟那个没法比
你的客户想让你做双闭环,既然已经达到要求了

我就装个编码器在上面,连接在PLC上面,但是老子就是不编程!反正精度已经达到了

我比较恨那种不懂还要乱指挥的客户。
他要编码器就给他加上,就是不编程。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网友K:
都已经用伺服电机了,再用欧姆龙编码器搞不好,反而不好,如果一定要用,我想是可以接在PLC输入,通过高速计数定时器,读取值,再用高速计数比较置位,复位指令,利用中断控制输出。问题是担心干扰,振动等原因,导致编码器反馈给PLC的值不准确,反而影响精度。如果能从J3上读出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的值就好了,可惜没这功能。

网友L:
我支持8楼的朋友,现在就是有些人不相信自己的国人.顶回去!

网友M:
唉 还真是服了站长你啦 高

网友M:
这样你也想得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我只看了楼主两句话
1,定位精度已经达到客户要求
2,现在客户要求加装编码器
高,还是站长高.

网友O:
是啊这种用户真是让人没办法。

网友P:
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网友Q:
我不这么认为,伺服电机的编码控制的是电机运行自身的闭环,无法克服设备带来的误差,而用户要的是设备转动部分也在闭环内的外环,双闭环由它的好处,因为编码器取样点的不同,闭环所包含的范围不一样,用户的要求是合理的,我想搂主说的精度达到了,是不是没在线调试,是模拟调试的。对于处理的办法,我的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