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S7-300/400编程中实现s7-200中的特殊继电器功能?

楼主(2007-09-01):
怎样在S7-300/400编程中实现s7-200中的特殊继电器功能?比如常闭触点、秒脉冲等。怎样实现?或者参考哪本手册?

网友A:
常闭触点,你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地址都行的。
秒脉冲也是一样,在硬件属性中可以设定一个M字节的,能实现8种不同的脉冲。

楼主:
谢谢回复!
“ 秒脉冲也是一样,在硬件属性中可以设定一个M字节的,能实现8种不同的脉冲。”能够说得稍微详细一点吗?

网友B:
Step1:打开您的Step7软件,进入硬件组态,双击CPU,进入Cpu属性
Step2:选择Cycle/Clock Memory页面,勾选Clock Memory选项,在MemoryByte中填入您需要的M字节号,如果您填入2,那么M2.0,2.1,2.2……2.7即可实现8种不同的脉冲。
Step3:确认您的修改。

网友C(2008-09-28):
我又学到了一点知识,谢谢!

网友D(2008-12-04):
对说的很清楚

网友E(2009-05-15):
我又学到了一点知识,谢谢了!